回复显示Discuz! System Error

楼主(2020-10-17):
点回复,输入回复内容,但是过了很久才点发表帖子,会显示报错?

但是回复内容没问题
重新点击回复,输入相同的内容,提交成功

网友A:
可能是你网卡了。正常情况下5秒没有响应就是中间通信断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网卡了。正常情况下5秒没有响应就是中间通信断流了。

不是网络卡,是填好内容后,忘记提交
过了一天来点提交,就报system error了

网友B:
formhash过期了吧,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网络卡,是填好内容后,忘记提交
过了一天来点提交,就报system error了  ...

过了一天才提交帖子,然后报错,还发帖子问题,我服了你。

这肯定的了。浏览器内部已经跟我们网站断开了。

你copy内容后,刷新屏幕,重新发帖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mhash过期了吧,正常

formhash有效期一般是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