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将开通“哑黑板子”贴片服务

楼主(2020-10-17):
随着新产线产能扩大,嘉立创SMT打样将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部分个性化可能收费)以满足更多的客户需求:

近期将开通:板厚1.6  1.2板厚  哑黑板样板贴片服务

网友A:
看来2.0板厚的还是没希望哦,??

网友:
双面贴更值得期待

网友:
红色板子什么可以SM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2.0板厚的还是没希望哦,??

后面会对用量太少的工艺做收费个性化功能给予开放

网友B:
看来2.0板厚的还是没希望哦,??

等2.0的等了好久了

网友:
太好了,一直在等待哑黑。。

网友:
双面贴片呢?

网友:
双面贴迫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2.0板厚的还是没希望哦,??

等2.0的等了好久了

2.0的用的太少了。只有少数场合会用到。

网友:
这个期待已久!

网友:
双面开放,马上下单

网友:
希望能焊插件,颜色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2.0板厚的还是没希望哦,??

等2.0的等了好久了

比较好奇什么场合一定要用2.0的板子?

网友:
2.0的强度高,板子比较大或者对强度有要求的地方比1.6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好奇什么场合一定要用2.0的板子?

插卡机箱,比如4U的。有总线板,这板子一般有机械强度要求,所以需要厚度大一些,一般使用2.0mm、2.5mm之类的。

网友:
那总结下,可以贴绿色还有哑黑,其他的还是nowa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好奇什么场合一定要用2.0的板子?

大尺寸的板子

网友:
双面贴有没有计划?

网友:
不错,原来板子一直是黑色的现在都是选择小批量,因为要stm只能选择绿色的,最需要的是双面贴片,什么时候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好奇什么场合一定要用2.0的板子?

我原来也是2.0的,因为间隔7,8个厘米的固定控,拔插端子1.6的板子或拔插是会有点弯曲,担心会对元器件引脚有影响,2.0的刚刚好,拔插时变形很小

网友:
希望能支持 0.8mm 板厚贴片。

网友:
希望贴片数量增加到50-100PCS,不然下几个单贴同一种板子太痛苦

网友:
好消息! 有一块PCB,下一版本小排量就等你们开黑了。

网友:
前排支持一下

网友:
亚黑的订单可以开始接单了
  亚黑板,可贴板厚(双面板):1.2  1.6MM
               可贴工艺:有铅喷锡、无铅喷锡。

网友:
昨天 问客服说在调试,不知何时上线,今天就ok了。搞一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