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为何开关电源驱动波形顶部变为三角波

楼主(2020-10-17):
本人调试的一个开关电源其驱动波形有点怪怪的,希望各位大佬帮忙把把脉,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原理图:

楼主:
原理图,请参看!

楼主:
Vge 和Vce   的驱动波形!请参看!

网友A:
MOS管驱动电阻和电容的值不合适吧?我都是10R  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驱动电阻和电容的值不合适吧?我都是10R  无电容

10R太小了吧!我目前开通是150R,关断是150R//15R.

网友B:
PWM经R42对C11/12?和MOSFEET的Ciss充电,经R40,D12放电。

网友C:
C32拆掉,你是嫌MOS开的太快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Vge 和Vce   的驱动波形!请参看!

了解一下“米勒平台”,还有几个东西,所有的跳变都需要时间,也就会出现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所以不要纠结那个三角波,占空比小的时候的正常现象。
太完美的方波在大功率下是个灾难,你如何处理电磁干扰的问题,所以模拟电路设计需要时时刻刻去折中处理,不要纠结一个地方的完美,而要看最终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一下“米勒平台”,还有几个东西,所有的跳变都需要时间,也就会出现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所以不要纠 ...

  谢谢您的参与!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使用芯片或者相关器件对该波形进行整形,快速的开通EMI会很严重?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经R42对C11/12?和MOSFEET的Ciss充电,经R40,D12放电。

谢谢您的参与!我不太理解您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2拆掉,你是嫌MOS开的太快了吗?

拆除这里会不会对MOS管对外的辐射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除这里会不会对MOS管对外的辐射有影响!

会,可以调整R42达到同样的效果,这里能处理的辐度有限,变压器结构也有影响,开关电源的辐射不光是栅极加电容就能解决的事。

网友:
频域上分析就是你的容抗和阻抗太大

网友:
不知道你的图的参数从何而来, 你没看到你的驱动波形 爬不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