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艾曼epm1270 CPLD开发板资料

楼主(2020-10-17):
最近需要用cpld验证一功能,从吃灰的开发板中找到一款艾曼的epm1270+SRAM+UART  v4.0版。无奈没有资料,管脚分配等都无从知晓。烦请万能的坛友支招。

网友:
有jtag线的话,cpld四周排针边上写有管脚号,sram应该不在这个板上,你看看背面有没有,标管脚号没有。用quatus还是什么名字的,直接创建工程,jtag下载就行了。

网友:
quartus 里面通过该芯片建立工程,然后pin planner 里面有引脚资料

网友A:
板子背后有没有东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背后有没有东西嘛

背面是sram,看走线应该是和P4共用管脚。实在没办法就只能按上面那哥们说的,人肉确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