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线圈天线的计算工具?

楼主(2020-10-18):
就像常见的工字或是口字这样用漆包线绕到天线,比如说100K这样的频率,感觉象要用多粗的漆包线绕多少圈怎么绕不可能是一拍脑袋让后一点一点地试出来的吧?应该有个啥理论计算来估算出的波?请问这方面有啥能看的书和计算的工具推荐吗?

楼主:
多谢!
但在这个还不是我想问的答案,我想问的是用漆包线来做天线,有没有可以计算的工具?以前在家厂里是做80K收发天线就是用漆包线绕在大地工字塑料骨架上做的,做这个天线应该先有个计算工具吧,比如有了骨架的尺寸后能计算出用多粗的漆包线需要绕多少圈之类的,请问下哪个里有能找到参考的书或工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但在这个还不是我想问的答案,我想问的是用漆包线来做天线,有没有可以计算的工具?以前在家厂里 ...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