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ex有没有批量的方案?比如直接放到座子上就能烧?

楼主(2020-10-18):
有个产品打算用esp8266ex,问了一圈供应商,都没有提供代烧录服务,自己在某宝搜索了一下对应的编程器,也只找到esp8266模块的烧录器,手机有一台西尔特6100n,貌似也不支持,请问这个芯片有没有批量的方案?比如直接放到座子上就能烧?

网友:
esp8266ex不是外挂flash么?你先烧flash再焊接不就行了?

网友:
他应该买的是模块吧

网友:
我只会通过串口刷程序。当然写好flash再贴也是可以的。

网友:
某宝搜ESP8266EX 烧录, 出现两个代烧的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722-1-1.html
之前用安信可的8266模块用这个烧录过

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网友:
标题“Esp8266ex烧录问题 ”不合格。这次我帮你改了。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我也在找esp32的烧录和加密方法,官网介绍怎么加密,一堆理论命令,看了3天不懂。。代理技术也不太懂。而且我只是用arduino不是idf,不清楚各种细节。

我用模块的,要交付工厂生产,他们烧录,但又怕泄漏bin,而且后续还得ota,ota目前也是bin可能网站随便可以下载,所以必须通过什么手段绑定加密之类。不知道怎么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