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级路由器IPV6的设置方法。

楼主(2020-10-18):
1. R1是中国移动的光猫路由器,能正常使用IPV6。

2. R2是K2路由器RT-AC54U。

3. 连接方法是R1_LAN连接R2_WAN。

请教各位网友如何设置?

网友A:
openwrt设置这些就行了,只要上级路由能下发ipv6前缀,路由器会分配下级ip
只要设备开启了IPv6-PD功能(比如群晖,PC等),都是支持分发下级ip的,该设备会被分配一个前缀用于下级ip分配。下级还可以继续分配下级,IPV6就是这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wrt设置这些就行了,只要上级路由能下发ipv6前缀,路由器会分配下级ip
只要设备开启了IPv6-PD功能( ...

楼主:
我的路由器显示上面的这个,不知道要选哪个类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路由器显示上面的这个,不知道要选哪个类型?

我觉得都设置对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enwrt设置这些就行了,只要上级路由能下发ipv6前缀,路由器会分配下级ip
只要设备开启了IPv6-PD功能( ...

兄弟,没这么简单。不信你接个路由器当交换机在底下,再把电脑插下面就能看出来。我电脑直接接移动光猫上是可以的,但是接个路由器当交换机,就dhcpv6过不来,手动指定ip可以上v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没这么简单。不信你接个路由器当交换机在底下,再把电脑插下面就能看出来。我电脑直接接移动光猫上 ...

这样子啊,按常理交换机模式,直接就可以了。你是不是上级路由器没有设置dhcp?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啊,按常理交换机模式,直接就可以了。你是不是上级路由器没有设置dhcp? ...

你觉得我可能不知道dhcp吗?

网友:
同六楼

光猫设置为桥接模式,下级使用openwrt路由拨号,连接到路由器的设备可正常获取ipv6

光猫设置为路由模式,由光猫拨号,下级openwrt路由wan口可以正常获取ipv6地址,其他连接路由的设备无法获取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obile=2#pid11491144

了解下 16 樓的圖

就算按你的接法,也不要使用 dhcpv6,android 等手機都是不支持 dhcpv6 的,dhcpv6 是 dhcpv4 時代的遺留的思想的產物,IPv6 默認不是使用它。(IPv6 默認使用 SLAAC.)

楼主:
二级路由的方式搞不定,直接用光猫桥接,路由器拨号的方式一下搞定了。

网友:
我就是用的光猫拨号,然后路由器连上就有ipv6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都设置对了,还是不行。

你这个应该是固件不支持,你这固件是潘多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没这么简单。不信你接个路由器当交换机在底下,再把电脑插下面就能看出来。我电脑直接接移动光猫上 ...

兄弟,真的很简单,我群晖装了openvpn,远程拨号上去都能分到家里的ipv6地址。
ipv6-pd就是支持下发的协议,只要设备支持这个,就能从上级获取到一个前缀网段用于下发ip。
windows默认就支持,群晖可以在网络设置手动开启。

我家里已经是这种模式了,
路由器拨号+wan6获取运营商前缀
群晖开pd再次获取前缀
openvpn拨号群晖,能分配到ipv6地址,访问ipv6网络。

我路由是两个矿渣NewWifi3,主的拨号,副的交换,Wifi还配置了无线漫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真的很简单,我群晖装了openvpn,远程拨号上去都能分到家里的ipv6地址。
ipv6-pd就是支持下发的协 ...

兄弟,你在后面再接个路由器lan口当交换机,然后机器插后面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在后面再接个路由器lan口当交换机,然后机器插后面就知道了。

只要能开PD,都可以分配到一个前缀,可以分发巨多下级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开PD,都可以分配到一个前缀,可以分发巨多下级ip

没用。路由器会吃掉lan上不是它自己的pd。

网友:
二级路由换成AP,然后就可以获取到一级路由的IPV6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路由器会吃掉lan上不是它自己的pd。

问一下兄弟,我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需求:无线打印机,2.4G WIFI接入路由器1,电脑接入路由器2,电脑如何访问打印机。(路由1是路由2的上一级)
路由器K3C,是2.4G+5.8G的,之前是没设备不能使用5G WIFI,所以就关了2.4G。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长期同时开2.4G+5.8G,好像无线网络会相对不稳定,需要一定时间就重启路由器。
光猫是带无线路由的,正好是2.4G。
我的操作是把光猫里面桥接改成路由,光猫是192.168.1.1的地址段,路由器K3C是192.168.2.1的地址段,此时无线打印机可正常连接,电脑都可以正常上网,但就是电脑无法访问到打印机,导致无法正常打印扫描。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电脑访问到打印机?

楼主:
这个问题我整了很久也沒有解块。

网友(2020-11-29):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兄弟,我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需求:无线打印机,2.4G WIFI接入路由器1,电脑接入路由器2,电脑如何 ...

路由模式:下级网络访问上级是没有问题的,直接使用ip地址添加打印机。
想舒适的用:二级路由改成交换机模式,设置静态ip关闭dhcp,所有设备都在一个内网了。(我现在都这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路由器会吃掉lan上不是它自己的pd。

dhcp上显示的都是分配的ip段,只要这里能看到的段,都可以分发下级ip地址,包括该设备自己。IPV6巨能分...
分不到前缀,只能是路由对IPV6的支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