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PTC加热器,环境温度和功率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0-10-18):
1、标称220V  400W的PTC加热器,它的最大功率是400W吧?  环境温度越高,他发热的功率越小吧?
2、我板子铜皮留的是1oz 铜厚,2.0mm宽度,25摄氏度,最大过电流4A,我怕PTC电流会变大,把铜皮烧了。。。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冷态400w(2a左右),120度恒温时可能就剩100w不到了,毕竟是ptc,温度越高电阻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冷态400w(2a左右),120度恒温时可能就剩100w不到了,毕竟是ptc,温度越高电阻越大。 ...

我是-10度开启ptc,那应该会满功率400W,我的铜皮最大过4A电流(1oz,2mm宽),铜皮我没开窗,长时间跑2A电流,应该不会干坏吧?

网友B:
2mm宽能走4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10度开启ptc,那应该会满功率400W,我的铜皮最大过4A电流(1oz,2mm宽),铜皮我没开窗,长时间跑2A电 ...

-10度绝对大于800w,它的400w一般应指25度室温。2mm走10a都可以,前提是你线有多长?1mm线长走100a都能,100mm线长走10a直接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mm宽能走4a?

1oz的铜厚,2mm宽铜皮,最大过4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度绝对大于800w,它的400w一般应指25度室温。2mm走10a都可以,前提是你线有多长?1mm线长走100a都能, ...

-10度为啥会大于800w?我线宽2mm,长度1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度绝对大于800w,它的400w一般应指25度室温。2mm走10a都可以,前提是你线有多长?1mm线长走100a都能, ...

我测了下,常温冷启动,瞬间功率能到1400W,持续不了一秒,然后降到800W,不到10S钟,降到500W左右,电流稳定在2A左右,我接的保险丝是5A的,没炸保险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下,常温冷启动,瞬间功率能到1400W,持续不了一秒,然后降到800W,不到10S钟,降到500W左右,电流 ...

你来个几次冲击保险变爆了。这玩意是有老化的。通常大电流前面可以再来个ntc以减少冲击电流(1400w瞬间冲击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下,常温冷启动,瞬间功率能到1400W,持续不了一秒,然后降到800W,不到10S钟,降到500W左右,电流 ...

你能看到1400W,其实峰值已经超过2KW,PTC是这样的,加热快,自动恒温。

不同的配方可以调整初始电流,但是初始电流小的同时,就像小车一样,加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来个几次冲击保险变爆了。这玩意是有老化的。通常大电流前面可以再来个ntc以减少冲击电流(1400w瞬间冲 ...

买的带风扇的ptc,我用继电器控制,用电能表芯片测功率和电流的,不会频繁通断,保险丝我可以换个10A的,我感觉1oz厚   2mm宽的,16mm长的铜皮应该烧不掉,冲击时间比较短,冲击时间过了,正常工作电流1.8A。

我把ptc放到冰箱,降到-10度,拿出来启动,和室温启动,没啥差别,功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看到1400W,其实峰值已经超过2KW,PTC是这样的,加热快,自动恒温。

不同的配方可以调整初始电流, ...

嗯,要不了三五秒,功率就恢复到标称功率400W左右了。

网友D:
2mm宽长时间也就3A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mm宽长时间也就3A电流吧

25度,长时间据说最大4A,然后降额到2A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