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 路由器,5g每隔一段时间就断信号。请问清理高频PCB板子有什么方式

楼主(2020-10-19):
之前网上看了一下,说 K3 A1   5g每隔一段时间就断信很大原因是硅脂块漏油 渗到电路板了。
但是我是已经在淘宝上改过散热套装的,难道硅脂块又漏油了吗?
然后有些地方是要涂硅脂膏的,会不会因为我当时涂太多了?当时他是说硅脂膏是日本信越的。我猜涂多了问题应该也不大。
然后固件是  V21.6.14.131_root
现在问题不知道是哪里,我还是打算先清理一下,然后再看看。

网友A:
把你pc无线网卡配置好好调调,把漫游、boost之类全部禁掉。目前大多数低端5g路由都不能兼容throughput booster,开了这个大概率频繁掉线。另外,注意低端路由两台笔记本同时连5g也很容易掉线。

网友:
我的k3 WiFi已经挂了,丢在一边没玩了

网友:
K2P香,k3太垃圾了

网友:
K2P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经常折腾电脑时或者网络电视换台看着亮红灯,明显是又断网了,估计PPPOE接口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pc无线网卡配置好好调调,把漫游、boost之类全部禁掉。目前大多数低端5g路由都不能兼容throughput boos ...

我的iphone11也收不到5G信号,这应该不会是设备端问题了吧。 信号过一会又出现了

网友:
大家推荐一款信号好的路由啊,我的K3无线现在也非常垃圾

网友:
华硕大品牌

网友B:
我的5G也经常掉线,还以为只是我手机的问题,原来是K3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5G也经常掉线,还以为只是我手机的问题,原来是K3的问题

我两室的小房子。媳妇整天抱怨信号不好。进了房子无线就不行了。k3 在客厅放着

网友:
D-LINK 882刷了老毛子固件,非常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G也经常掉线,还以为只是我手机的问题,原来是K3的问题

买回来要改的,你有没有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回来要改的,你有没有改?

没改,改了5G信号就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改,改了5G信号就没有问题吗?

没改的话 容易漏油 油渗到电路板就会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