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字迹淡是该加墨粉还是换硒鼓

楼主(2020-10-19):
买的一台二手一体机,打印一直比较淡,复印图片的时候可以看出斑马条纹。墨粉还有两格,估计是硒鼓不行了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启用了经济打印模式,我的三星打印机就是默认用经济模式打的。

网友:
换硒鼓。买个兼容的,20元包邮。

加粉也省不了多少。

网友:
加粉,外加清理粉盒上面那个滚旁边的不锈钢片,条纹是它刮出来的

网友:
条纹一般是经济模式造成的,墨粉用的不够,兄弟、三星的比较明显,HP、佳能的相对好些
如果改成标准还不行,就换硒鼓

网友:
换了硒鼓不行的话可能是高压充电电路故障,高压不足。

网友:
也有可能是激光器的问题

楼主:
确认了一下,没有开经济模式,用的Windows 10自带的驱动。斑马条纹遍布整张纸,不是某一条区域,应该不是刮出来的。我感觉硒鼓可能老化了,硒鼓是原装的,但是应该已经加墨很多次了。我先买个硒鼓,不行的话那可能就是高压部分出故障了。

网友:
我原来三星也是换硒鼓,后来发现硒鼓换了也不行,硒鼓一般可以重复使用5次以上,发现换磁辊就好了,磁辊老化不上粉

楼主(2020-11-25):
换了一个硒鼓,颜色要深一些了(左),但是仍然有条纹,而且还是比不上打印店的效果。粉盒是兄弟原装的,估计是磁辊或者出粉刀不行了。继续买粉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硒鼓,颜色要深一些了(左),但是仍然有条纹,而且还是比不上打印店的效果。粉盒是兄弟原装的, ...

你的二手打印机什么牌子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二手打印机什么牌子型号?

dcp-7060d。

网友A:
多少钱收的?500?

网友:
换总成试试

楼主:
拆下粉盒上的出粉刀,发现刀头有碳粉结块,用卫生纸擦掉后装回,基本没有条纹了

网友:
卧槽,一样的机器,我这个机器倒是没有条纹,就是他女马的里边有个小强,买来的时候感觉就在里边,拆开好几遍都没有彻底消灭它,哎,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收的?500?

本地600自提的。闲鱼有个卖家还不错,有兴趣可以看看。8.0€dxmvcn5NJ2J€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600自提的。闲鱼有个卖家还不错,有兴趣可以看看。8.0€dxmvcn5NJ2J€

你的本地自提是咸鱼上找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