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wifi和4g都开启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只使用4g流量来上网

楼主(2020-10-19):
手机wifi和4g都开启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只使用4g流量来上网?

网友A:
那你开WiFi有什么意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需求.
产品要和手机APP通信,手机连接产品的WIFI.导至连不了网.但连着WIFI,4G信号用不了.手机就无网络了.

网友:
好像是没有办法。遇到过这个问题。我自己的APP通过WIFI和设备通讯后就没法4G上网了。

网友:
有些手机有含糊的设置,但是设置了也不好用。

网友:
你产品的wifi发射端不要分配默认网关和dns,只分配IP地址。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需要“路由表配置”,我们同时用wifi和网口的时候,可以通过路由表来配置网络路径,不过不知道开wifi的时候4G网络是不是同时也关闭了

网友:
哦? 普通的廉价无线路由器能实现么?有时间试试……

网友:
我们单位也是类似情况,我在单位手机一般通过WIFI代理上外网,
大部分APP可以正常代理上网,就是微信就是不能代理只能关WIFI用4G,
也不知道怎么弄,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开WiFi有什么意义?

举一个例子:有些公司是让员工用手机连接WiFi,是用来考勤打卡,抽查在岗用的。这个WiFi一般也会提供连接外网的功能。但是除非必要,很多人实际上是不想手机通过公司WiFi访问外网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