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信号发生器如何选择

楼主(2020-10-19):
有个客户,想检测眼镜镜片 对电磁辐射的屏蔽效果。
我想买一个可以调节频率的无线信号发生器,放进铁盒里面,铁盒开一个孔,让信号从这个孔出来然后穿过 玻璃镜片,镜片那边搞一个接收。
不知道这样弄怎么样? 可调频率信号发射设备 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A:
那问题来了,就算镜片防得了辐射,脸什么办?

网友:
只要镜片有作用,广告就可以做了,其他不重要

网友B:
一个低频信号源,一个高频信号源就够了,麻烦的是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低频信号源,一个高频信号源就够了,麻烦的是功放

干嘛用功放?
为什么不用石蕊给电磁波染色

话说光也是波啊,防电磁辐射有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来了,就算镜片防得了辐射,脸什么办?

就算脸防了,脑子怎么办?脑子可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仔细想想  可能调侃过度了,sorry!
也许说宇航服这样的呢,其他地方靠其他装置来防。

可以通过一边发射,一边接收,测衰减,这个还要搞电磁暗室,麻烦

网友:
什么叫电磁辐射???

眼镜片中间除非有金属网,否则电磁波肯定能通过,当然带金属网的玻璃肯定有,叫屏蔽玻璃

网友:
看要求就知是小白一个,想让信号从孔里出来一句话就不简单了,让做暗波室的人汗了,就算做得到,镜片的屏蔽效果一定会让你大失所望。

网友:
我觉得眼镜还是做光学的事情吧,不要整的像孕妇屏蔽服什么的,这几天车上听收音机也在说什么医学级别的防护眼睛,各种蓝光紫光各种电磁波都屏蔽,我以为我没有交智商税,原来真没交

ps:镜片那么大一点,就算是黑洞,那波长不同的波,比如A杯B杯C杯什么的,就绕不过去?防屏蔽罩里,只留镜片的孔,是要屏蔽什么杯的啊?

网友C:
我说楼主啊!唉~~
帮您想了个较简单的方法,拿出手机装一个可以显示卫星定位且有卫星讯号强度指示的应用程序,到户外拿着镜片放在手机的卫星接收器上方就完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说楼主啊!唉~~
帮您想了个较简单的方法,拿出手机装一个可以显示卫星定位且有卫星讯号强度指示的应用 ...

这个好,简单明了。由此可以引申就更方便了,拿一堆镜片放在手机上面,看看是不是还能打电话上网,或者相对信号变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简单明了。由此可以引申就更方便了,拿一堆镜片放在手机上面,看看是不是还能打电话上网,或者相 ...

用那个 1.575GHz 的卫星定位信号是因为它只能从无遮蔽物的天空垂直接收,所以估计会比较好使。而其他手机用的讯号从四面八方来,镜片就不知该放何处测了?
这卫星定位信号貌似用一张塑料帆布就可被遮挡了,估计某些材质的镜片也应会有类似的反应。另外这个方法我连同专利都免费授予楼主,盼楼主能好好的运用啦!

网友:
先找相应的测试标准或者参考测试办法
在根据要求设计测试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