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口BMS,都烧中间同一个MOS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19):
好几块板子烧的都是同一个MOS,都是中间这个,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pcb上线路的问题。猜测下面阻抗小 导致的? (可能是生产的问题,  layout 出来线宽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运气不好~

网友:
可能是热死的

网友:
电流不均,开起电压最底,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