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瑞NRSEC3000的硬件接入咨询

楼主(2020-10-19):
我们设备已经全部完成了,因为是通过无线传输的,因此需要增加加密芯片,推荐的是南瑞的NRSEC3000,但是看了3000的参数,不太符合我们这边的应用,我们主要实时传输图片和视频,要怎么接入才能成功?

网友:
改下标题吧

网友A:
南瑞NRSEC3000只是一个芯片而已,安全接入平台的要求?

楼主(2021-02-24):
引用 网友A:
南瑞NRSEC3000只是一个芯片而已,安全接入平台的要求?

安全接入平台?我觉得应该是所有数据信号通过南瑞的芯片加密后进行传输,然后再通过南瑞的芯片解密后后台输出,这样不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接入平台?我觉得应该是所有数据信号通过南瑞的芯片加密后进行传输,然后再通过南瑞的芯片解密后后台 ...

设备端的SEC3000主要功能是与安全平台进行密钥协商,协商完成后使用国密SM1算法进行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