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坛朋友推荐高速MOS开关驱动LED光源

楼主(2020-10-19):
大家好,我最近需要做一个MOSFET开关,驱动LED光源。

技术要求是,MOSFET开关频率要10MHz~20MHz,LED光源是12-14V 电流2A, 也就是将LED光源进行ON/OFF高速调制,产生 10~20MHz 占空比50% 的闪烁光源。

目前我考虑用TC4427 MOSFET驱动器 + PMOS ,图纸如下:

TC4427 的总输入是由FPGA产生的 3.3V CMOS 方波进行驱动。

目前选用的PMOS ,可能是其开关速度不够,实际在 PMOS GATE端 由示波器测量出 已经不成方波了,很难看。
我计划采购 NTE2372 , 其开关速度如下

想问我这种需求,这种设计可以吗? 或者说PMOS作为高速开关对LED进行亮度调制 是否可行?

目前OSRAM的LED光源,如SFH4727,其支持的脉冲光调制频率可以达到Mhz级别,在开启时长为 10的负六 秒, 即 1us时 , 采用<50%真空比 其电流都可以达到5A,亮度是非常好的。如图:

因此,需要有一个开关频率同样支持这么高速的开关 才能发挥这款LED的优势。

PS: 为了这么高的开关频率的原因是我想做激光相位测距,但不采用激光光源。 而相位测距的核心就是对光源进行调制,调制频率越高,深度测量精度越高,在室内米级别的距离上实现毫米级的精度,需要几十MHz的调制频率。

网友A:
开关频率要10MHz~20MHz?干嘛要这么大?而且4427也很难做到这个频率,10K就足够了吧。
你这个电路用Nmos就可以了,内阻还小,发热也小。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高的频率?LED有这么高的频率?上MHz的频率感觉要参考激光管的推拉驱动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频率要10MHz~20MHz?干嘛要这么大?而且4427也很难做到这个频率,10K就足够了吧。
你这个电路用Nmos就 ...

谢谢回复,频率高的原因是,想用这种光源做 激光相位测距, 在测量近距离物体时,光源的调试频率就要比较高,否则距离深度的分辨率就太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高的频率?LED有这么高的频率?上MHz的频率感觉要参考激光管的推拉驱动方式了 ...

嗯嗯,这么高是为了激光相位测距,但是不想用激光光源,因为不是测量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如果采用激光点光源,还要再做扩束。

但是如果LED达不到这么高,那也不得不用激光器。。。。想问如果是激光器的话有推荐的简易电路吗?  我不需要正弦波调制,只要是 ON/OFF 开关调制就行

网友:
上MHz的驱动,意义何在?????

网友:
NTE2372,参数挺优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激光器+ 激光测量电路(TDC时差法原理,杭州瑞盟MS1004 双通道最多可接受20个脉冲) 这种方案能满 ...

谢谢你的推荐,这个芯片是 脉冲计数型的激光测距,不是我想做的 连续调制相位测距。。。
其实我就是想要光源部分的驱动, 传感器接收处理部分我可以做的

网友D:
MOS开关频率10M非常难,功率型的GS间电容都1400PF往上了。考虑上射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开关频率10M非常难,功率型的GS间电容都1400PF往上了。考虑上射频吧

嗯嗯,那请问射频是指 射频开关元件吗? 这种开关能流照明这种大电流吗? 。。如果不能的话,那怎么实现瞬时大电流的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哦哦 好的  不过相位测距的话 目前大多数是用我司MS5351 时钟发生器那种来做 不过这种的话我了解到的都 ...

嗯嗯是的,传统激光相位测距就是测点的,我们研究的就是用测点的方法来测面,当然不是测点的在空间扫描,有其他的方法,谢谢你的推荐

网友:
用三极管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那请问射频是指 射频开关元件吗? 这种开关能流照明这种大电流吗? 。。如果不能的话,那怎么实现 ...

射频一般指线性放大,非开关波形,大功率时效率不高。
假设LED开启电压是3伏,射频正弦功率信号峰值4伏,可以高速开启LED。注意限流
好奇LED跟得上这速度?结电容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频一般指线性放大,非开关波形,大功率时效率不高。
假设LED开启电压是3伏,射频正弦功率信号峰值4伏, ...

哦哦,您的意思是 射频开关元件直接驱动LED是吗?  不是像MOS管这样是控制GATE,实际驱动是走DS

其实我不需要线性,只要二值开关即可,也就是方波。请问有推荐的射频开关芯片吗?或者举个例子也行,我可以按照相似的寻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您的意思是 射频开关元件直接驱动LED是吗?  不是像MOS管这样是控制GATE,实际驱动是走DS

其实我 ...

这么高速大功率的MOS(开关状态)我没接触过。高频功率(放大状态)MOS管型号有很多,10MHZ几十瓦正弦输出,这个可以有

网友:
GAN试试看呢?

楼主:
GAN好像不错哦!!!!GS-065-011-1-L这个型号,价格还可以,性能好强!!!看来要与时俱进,GAN应该是以后发展的主旋律了
不过为了发挥这个GAN MOSFET性能, 可能还需要配 GAN MOSFTET GATE DRIVER,要不驱动GATE能力上不去,实际开关速度也上不去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GAN好像不错哦!!!!GS-065-011-1-L这个型号,价格还可以,性能好强!!!看来要与时俱进,GAN应该是以 ...

你应该不用这么高电压把?这样速度应该能更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不用这么高电压把?这样速度应该能更快一些

嗯是的,不用,LED光源就13V 2A 而已,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23-11-16):
请教下楼主最终使用何种方案来验证的呢?另问下MOS驱动器不是只对MOS进行开关控制吗,如何做到所谓2A的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