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样品损耗设置规则

楼主(2020-10-19):
最小出库是防止产线不好接料.

损耗数量是防止机器抛料,抛料后员工很难找到料, 抛料盒中可能有很多长得一模一样的,不好区分到底是哪个.

总规则:  样品损耗规则由 元器件大小 和 成本共同决定. 取两者中最小值.

一: 根据元器件大小设置损耗规则:

规则1:
元器件占地面积 >0.08 到 <1.28平方毫米
损耗数量: 10 最小出库40
规则注释: 0201 - 0603 面积以下元器件.

规则2:
元器件占地面积 >1.28 到 <4平方毫米
损耗数量: 6 最小出库20
规则注释: 0603 到 1812 面积以下元器件.

规则3:
元器件占地面积 >4 到 <12平方毫米
损耗数量: 4 最小出库 15

规则4:
元器件占地面积 >12 到 <25平方毫米
损耗数量: 2 最小出库 5

规则5:
元器件占地面积 >25 到 <36平方毫米
损耗数量: 1 最小出库5

规则6:
元器件占地面积 >36平方毫米
损耗数量: 0 最小出库2

二: 根据元器件成本单价设置的损耗规则:
0 - 0.05 : 损耗: 20个
0.05 - 0.1 : 损耗: 10个
0.1 - 0.2 : 损耗:5个
0.2 - 1:  损耗:2个
1 - 5: 损耗:1
大于5: 损耗: 0个

三: 特殊元器件例如LL34封装等圆柱形元件,损耗数量另外设置,不超过10个

网友A:
在说明书都懒得看的时代,规则搞这么复杂,纯粹自找麻烦。

网友B:
什么意思?就是以后贴5个器件,可能要买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说明书都懒得看的时代,规则搞这么复杂,纯粹自找麻烦。

对我们来说 有规则 比没规则要好。  有据可查, 可以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就是以后贴5个器件,可能要买10个?

玻璃管的 4148 接料一次可能就丢了3个.  空贴几个可能更难受.

网友C:
变得对样板 极不友好了,粗略算了下SOT-23-6的面积小于12,得出损耗4,最小出库15。如果只贴5个的话就要买15+4?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玻璃管的 4148 接料一次可能就丢了3个.  空贴几个可能更难受.

这样搞样板会很浪费啊,原本样板SMT是常用器件不下飞达的吧,所有没有损耗。

网友D:
我的一批板子空贴了十来个元件,能退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样板会很浪费啊,原本样板SMT是常用器件不下飞达的吧,所有没有损耗。 ...

只是针对扩展库, 基础库的损耗数量嘉立创承担了. 客户不用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得对样板 极不友好了,粗略算了下SOT-23-6的面积小于12,得出损耗4,最小出库15。如果只贴5个的话就要买1 ...

(使用数)+4> 15?  (使用数)+4:15; //   用5: 实际出库 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批板子空贴了十来个元件,能退钱不

提交投诉.

网友E:
造成抛料的原因可以理解,但毕竟不是用户原因造成的,为什么让用户承担?JLC的元件本身就贵就应包含损耗,而且扩展库还要加换料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造成抛料的原因可以理解,但毕竟不是用户原因造成的,为什么让用户承担?JLC的元件本身就贵就应包含损耗, ...

如果告诉你,从财务嘉立创smt可能还是处于贴补亏损阶段,你就不认为器件贵了,抛料损耗要收,哈,嘉立创后续全力在推私有库存扩展库,器件便宜很多,而且样板也享受批量器件采购价!

网友:
从财务亏损来说明元器件不贵有点搞笑

网友G:
0402器件立碑属于质量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0402器件立碑属于质量问题吗?

任何立碑都属于质量问题,立碑可能引设计引起,更多是生产问题,立碑在smt中极为常见,因元器件在锡熔化过程中受力不均而产生立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告诉你,从财务嘉立创smt可能还是处于贴补亏损阶段,你就不认为器件贵了,抛料损耗要收,哈,嘉立创 ...

私有库一样存在损耗问题。如果不记损耗,客户的库存数就不对了。
小器件损耗很难精确,怎么跟私有库的客户交代?

网友H:
现在操作上,已成交的订单详情内好像不显示器件价格项目了,这个好像没道理吧,订单的详细数据算是合同附件么?

网友:
任何企业都有损耗,客户订你10台设备,你说有损耗要交11台的钱肯定不行。台积电加工芯片损耗更大,会不会订100万个芯片交120万个的钱!正常损耗应摊入成本而不是报给客户,控制损耗还可以是利润增长点。应该给客户良好的体验,而不是制造麻烦。

网友:
可以理解损耗,因为产线飞达数量有限,每次贴不同板子还要换器件料带。损耗的器件价格直接加成到总价上感觉比较怪。个人建议换个方式摊掉成本。

网友I:
直接加价到器件上更容易接受一些,毕竟多花钱用于加工损耗有点难接受。但是能理解生产厂家的用料成本
对于客户的私有库,提前说明损耗比例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直接加价到器件上更容易接受一些,毕竟多花钱用于加工损耗有点难接受。但是能理解生产厂家的用料成本{:lol: ...

价格归价格,加的损耗归损耗,更加透明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操作上,已成交的订单详情内好像不显示器件价格项目了,这个好像没道理吧,订单的详细数据算是合同附件 ...

1.订单付款后,在SMT订单列表,点“对比结果”打开后,点左上角的“展开隐藏列”可以进行查看。
2.订单付款后,在SMT订单列表,点“下载相关文件”打开后,点的“未贴片清单”,下载的清单可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价格归价格,加的损耗归损耗,更加透明清晰!

但是这个清单有可能是非业内人查看,然后还解释为什么要为这个损耗买单……总有些人思维是比较特别的

如果只是看到器件的价格,就容易理解

其实总价对应就行,下面细分的项目越简单越容易理解就越好。毕竟又不是大批量生产,器件的用量按盘计算……

网友A:
我说的意思是规则要简单明了,当用户都看不懂你的规则的时候,也不想去了解你规则的时候,就是用户抛弃你的时候。

这是马云说的一段话,供参考:
制订政策是一门技术活,其实解决系统复杂性的问题,我可以提供淘宝的经历作为参考。当时淘宝的政策非常复杂,商家都看不懂,后来我们提出来,加一减三,你要加一条政策,就要减前面三条。我们现在的政策越来越多,导致的结果是谁都干不了什么事,谁干都可能出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意思是规则要简单明了,当用户都看不懂你的规则的时候,也不想去了解你规则的时候,就是用户抛弃你的 ...

我就是看不懂的人,太复杂,除了样板会考虑,其他不考虑。

网友:
你发给传统Smt工厂你不需要多给一点损耗,这个损耗规同样涉及到邮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