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电流源电路对MOS管有什么要求啊?

楼主(2020-10-19):
如图所示,0.4-2V转换为4-20mA,实际测试最大只能到12mA左右,小于12mA都正常。
这个电路对MOS管有哪些参数要求啊,模拟电路都还给老师了,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电源电压太低了。分压电阻上最大2V,这个时候电源才3.3, 1.3V的栅极电压很多MOS都没法开通。 选低开通电压的MOS。 查曲线保证1.3V能提供远大于20mA的电流。

建议用12V电源

网友:
你这是要让MOS工作在线性区? 导通不足是不是可以加个正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太低了。分压电阻上最大2V,这个时候电源才3.3, 1.3V的栅极电压很多MOS都没法开通。 选低开通电压 ...

好的,感谢!

网友B:
R25  减小一半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5  减小一半测试一下看看

减小一半没问题,试过了,二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C:
你的运放供电只有3.3V啊, 那得用低vgs(th)的mos管. 以及最好1和4脚之间加C, R24加大, 4脚到Q1源极之间也加R, 否则极易振荡. RC值自己算. MOS管的ciss越小越好. 其他无所谓了, 基本是个nmos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运放供电只有3.3V啊, 那得用低vgs(th)的mos管. 以及最好1和4脚之间加C, R24加大, 4脚到Q1源极之间也加R ...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太低了。分压电阻上最大2V,这个时候电源才3.3, 1.3V的栅极电压很多MOS都没法开通。 选低开通电压 ...

他这个运放最高工作电压也就5V, 考虑到小电流的情况, 还得轨到轨.
4-20mA还好, 要求高的话双电源运放是必须的

网友C:
以及你这个4-20mA输出不共地, 有些场合不一定能用.
是做着玩的还是做产品的? 建议直接用XTR111之类现成的4-20mA ic, 也不算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及你这个4-20mA输出不共地, 有些场合不一定能用.
是做着玩的还是做产品的? 建议直接用XTR111之类现成 ...

谢谢,这个没有共地的要求~精度要求不高,对成本比较敏感,所以就没看集成芯片

网友D:
压控电流源需要用jfet,不是mosfet。jfet是电压-电流型器件

网友:
20mA 时 运放反向端 4V电压,运放才3.3V 供电,你认为你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压控电流源需要用jfet,不是mosfet。jfet是电压-电流型器件

谁说的? 你看看xtr111的官方电路, Q1是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 你看看xtr111的官方电路, Q1是啥?

兄弟,你仔细看一下这个电路再反驳。

它里面用的是一个内置恒流源,然后通过电流镜像源(恒流源)再输出给MOS。也就是说,这个MOS并不是为了限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仔细看一下这个电路再反驳。

它里面用的是一个内置恒流源,然后通过电流镜像源(恒流源)再输出 ...

它画成电流镜只是方便你理解而已, 你试试不用这个PMOS, 看它还能输出恒流吗?

类似楼主的恒流源我搭过N多了, 用得好好的. 比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 你看看xtr111的官方电路, Q1是啥?

Q1跟限流电阻和PNP组成限流,超过I=0.7/15断开了。如果认为不会短路,这一坨不要也行

网友E:
小电流用jfet好一些。

网友:
压控电流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电流用jfet好一些。

一直没明白 JFET  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