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onor蓝牙鼠标功耗评测数据,供参考!

楼主(2020-10-19):
#华为荣耀##蓝牙鼠标#一款华为honor蓝牙鼠标,用功率分析仪的测试结果,供相关产品研发参考讨论。

自定义状态及数值:
1.唤醒态:长时间静止唤醒     约=30mA,唤醒时长约300ms
2.移动态:鼠标移动的时候     约=4.67mA
3.热静态:从移动态刚停下     约=440μA
4.冷静态:从热静态过一会     约=120μA
5.休眠态:冷静止一段时间后  约=30μA

楼主:
测试场景图:

网友A:
楼主仪器不错,有空买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仪器不错,有空买一个

如果不贵,我也买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贵,我也买一个。

搜了一下某宝,960

网友:
待机电流没有罗技的M585低(20U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3868-1-1.html?_dsign=6ee2bd56

工作电流:
刚上电或者休眠唤醒后,10MA,主要是LED消耗,持续了5秒时间,鼠标不间断移动时3.5-3.7MA(蓝牙3.8-4.0MA)之间变动大部分时间3.5MA(蓝牙3.8MA)。停止移动时马上(不用1秒)电流跌到1.8MA(蓝牙1.7MA),5秒后跌到0.04-0.18MA(蓝牙0.05-0.18MA)跳动(大部分时间0.04(蓝牙0.05),然后一个脉冲),每3秒电流脉冲式出现0.18MA电流(万能表显示值,实际可能比这个大),一瞬间又跌回0.04MA(蓝牙0.05)。这个3秒一周期,电流显示大概0.04-0.05-0.06-0.18这样子。约5分钟后电流变成了0.02MA。2000UA档显示 18-21UA之间跳动(蓝牙模式是20-23UA)。

另外,拨掉接收器。开机运行5秒后直接变成2000UA档显示 18-21UA之间跳动。(蓝牙模式是20-23U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搜了一下某宝,960

怀疑楼主就是做这个东西的,是不是做宣传?

网友:
休眠电流30uA ,并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楼主就是做这个东西的,是不是做宣传?

有可能,不知道测量纳安级别的电流需求多不多,看了一下这台设备写的是最小分辨率≥0.1uA

网友:
看到一个某宝店铺850

网友D:
罗技m705听说3年一对5号干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罗技m705听说3年一对5号干电池。

M705也在用:
刚上电或者休眠唤醒后,16MA,最高超过20MA待续几秒时间约5秒吧,鼠标移动时2.5-5MA之间变动。停止移动时马上(不用1秒)电流跌到0.7MA,10秒后跌到0.04-0.18MA跳动,每3秒电流脉冲式出现0.18MA电流(万能表显示值,实际可能比这个大),一瞬间又跌回0.04MA。这个3秒一周期,电流显示大概0.04-0.05-0.06-0.18这样子。约10分钟后电流变成了0.03MA。2000UA档显示 27-31UA之间跳动。

另外,拨掉接收器。开机运行几秒后直接变成0.04-0.05MA。约10分钟后电流变成了0.03MA。2000UA档显示 27-31UA之间跳动。

网友E:
10k的采样率太低了,做低功耗分析不准确的.

网友F:
N年前的双飞燕蓝牙鼠标一年采用一节5号电池。现在的罗技采用了几个月还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N年前的双飞燕蓝牙鼠标一年采用一节5号电池。现在的罗技采用了几个月还不知道怎么样。 ...

M585在公司使用,6天制,每天使用9小时。一节GP ultra 15AU.LR6.SIZEAA.1.5V可以使用9-10个月。

楼主:
昨晚回家测试了小米盒子4的蓝牙遥控器,今早把数据整理了下,受测试工具、手段、环境等因素影响,结果仅供参考!

典型操作的耗电数据
1.启动遥控器,时长=23s,平均电流3.33mA;
2.到主页,平均功耗 = 630μA;
3.增大音量,平均功耗=565 μA;
4.减少音量,平均电流=654 μA;
5.语音控制,平均电流=6.71mA;
6.返回,平均功耗=659 μA;
7.待机状态,平均电流=20 μA。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晚回家测试了小米盒子4的蓝牙遥控器,今早把数据整理了下,受测试工具、手段、环境等因素影响,结果仅供 ...

网友:
10k采样也太粗糙了,真的搞精细测量,怎么的也得上个200k的

网友:
仪器有点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0k的采样率太低了,做低功耗分析不准确的.

还是比万用表靠谱

网友H:
测量功耗的设备有链接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测量功耗的设备有链接吗?

第一张图那么明显的标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张图那么明显的标题~

果然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张图那么明显的标题~

看到了,需要外部输入电压的,有点麻烦。
现在公司用的是这个。https://www.msoon.com/high-voltage-power-monitor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还是比万用表靠谱

未必靠谱,万用表是积分的方式测量,对于测量平均功耗的场景还是万用表准确的。除了采样率外,还有带宽问题。按照1/2采样率计算,硬件带宽才5KHZ,对于瞬间变化的电流波形来说这点带宽远远不够的。上位机展示出来的波形也就是看个大概变化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未必靠谱,万用表是积分的方式测量,对于测量平均功耗的场景还是万用表准确的。除了采样率外,还有带宽问 ...

老大,这玩意也是积分方式啊,只是数字积分和模拟积分的区别,5k咋就不够用了,这是测电源,不是测信号,板上不是还有电容缓冲嘛,电源通道哪里那么容易出现几毫秒的脉冲,从实际情况看够用了,至少解决80%的问题。一般的测试场景,一天的正常实用,估算全天耗电,万用表真不行。哪怕有个定时器做了个啥操作万用表根本测不出来。微观上看万用表是积分的,宏观上看万用表只能测个实时电流啊

楼主:
#4.0蓝牙耳机功耗评测#该产品 采用高通CRS8635, 蓝牙版本4.0+,官宣可播放音乐10小时,待机240小时。

功耗评测数据如下,供莫友研发同学们参考讨论:
关机状态 < 1 μA;
开机时长约7s,平均电流 约=3.3mA;
连接手机蓝牙时长小于2s,平均功耗 约= 10mA;
热连接态(刚连上手机和刚停止音乐时),平均电流 约= 6.56mA;
播放音乐时的平均电流 约= 13.72mA ;
冷连接态,平均功耗 约= 700 μA;

楼主:
引用 楼主:
#4.0蓝牙耳机功耗评测#该产品 采用高通CRS8635, 蓝牙版本4.0+,官宣可播放音乐10小时,待机240小时。

功耗 ...

测试场景图:

网友:
前几天也被安利了这个测功耗的,还没下手。直接说有没有优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N年前的双飞燕蓝牙鼠标一年采用一节5号电池。现在的罗技采用了几个月还不知道怎么样。 ...

你用的是哪款?我去搞一个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705也在用:
刚上电或者休眠唤醒后,16MA,最高超过20MA待续几秒时间约5秒吧,鼠标移动时2.5-5MA之间变 ...

是基于蓝牙几的?我抽空验证下你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基于蓝牙几的?我抽空验证下你的数据。

M705是2.4G无线,没有蓝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款?我去搞一个来测试。

双飞燕的那个 5-6年前了,什么型号记不得了。现在肯定买不到那个型号了。 现在用的罗技 M720,还不到一年 也不常用。

网友J:
感应洁具6V碱性电池驱动15Ω的阀,脉宽40ms,峰值电流三四百ma,这种可以测吗?动态范围够吗?

网友:
看看楼主测试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基于蓝牙几的?我抽空验证下你的数据。

问下你,BLE蓝牙鼠标,连接支持BLE的电脑和不支持BLE的电脑,鼠标的功耗相差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感应洁具6V碱性电池驱动15Ω的阀,脉宽40ms,峰值电流三四百ma,这种可以测吗?动态范围够吗?

可以的啊,测量范围到两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你,BLE蓝牙鼠标,连接支持BLE的电脑和不支持BLE的电脑,鼠标的功耗相差多少? ...

我只站在用户的角度进行了测试,对电脑是否支持BLE没有关注过。我对BLE不了解:我的理解现在不支持BLE的电脑是不是比较很少?或者有什么设置让电脑不支持BLE吗?如果有方法设置的话,告诉我,我再测试一遍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站在用户的角度进行了测试,对电脑是否支持BLE没有关注过。我对BLE不了解:我的理解现在不支持BLE的 ...

用旧的USB蓝牙适配器来连接鼠标。旧的适配器是蓝牙2.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啊,测量范围到两安呢

感性负载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705也在用:
刚上电或者休眠唤醒后,16MA,最高超过20MA待续几秒时间约5秒吧,鼠标移动时2.5-5MA之间变 ...

这个鼠标确实省电,就是画不了水平线所以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鼠标确实省电,就是画不了水平线所以不好用。

画不了水平线?手抖原因吧?

楼主:
#高通Qualcomm蓝牙耳机#孩子坐飞机得到的一个高通Qualcomm蓝牙耳机(非卖品),趁周六空闲对其进行功耗评测,看看这个大牌东东的功耗指标,充满电能连续听音乐多长时间?
上数据:
开机并连接到手机耗时16s,平均功耗 约= 11mA;
热连接态,平均电流 约= 8.42mA;
播放音乐时,平均电流 约= 21.48mA;
停止音乐后进入冷连接态后,平均电流 约= 1.68mA;

这个蓝牙耳机电池容量是400mAh,按上面测试数据估算,耳机充满电后,可以连续听音乐约15小时,待机约190小时。莫友们同意?

蓝牙芯片:csr57F68

楼主:
运行态电流波形图:

网友K:
看楼主如此的再测试下去,貌似王自如的位子将要不保了。

网友:
测量电路基本等效于一个取样电阻,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楼主如此的再测试下去,貌似王自如的位子将要不保了。

在你这个评论之前,我不认识他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坚持每天更新不同产品的评测数据,有基于 蓝牙/lora/NB/传感器/MCU 等技术的各类低功耗产品,覆盖 华为/小米/特斯拉……等等靠电池供电产品系列,供软硬件工程师、产品工程师参考!

这个帖子,我只贴和蓝牙相关产品。
需要更多评测数据,欢迎私我 或 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你这个评论之前,我不认识他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坚持每天更新不同产品的评测数据,有基 ...

跟您说笑的啦!请别介意。您这个测试很好,富有教育意义,图表也做得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你这个评论之前,我不认识他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坚持每天更新不同产品的评测数据,有基 ...

有条件的情况下测试一下罗技 K270 无线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情况下测试一下罗技 K270 无线键盘

你有产品没?寄我测试,可以多寄几个罗技系列产品我。我出数据分享到这里,然后把产品还给你

楼主:
#蓝牙5.0低功耗模块功耗评测#都说5.0很省电,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有多低功耗?

通过功率分析仪评测到的数据如下:
1.未连接,平均电流=30μA;
2.建立连接,平均功耗=314μA;
3.接受数据,平均电流=358μA,最大电流=1.5mA,最小电流=261μA;
4.发送数据,平均功耗=355μA,最大电流=3.3mA,最小电流=268μA;
5.断开连接,平均电流=30μA。

和蓝牙4.0相比,功耗数据是不是有很大提高呢?我没测试过蓝牙4.0模块,欢迎参与讨论!

受测试工具、手段、环境等因素影响,此结果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蓝牙5.0低功耗模块功耗评测#都说5.0很省电,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有多低功耗?

通过功率分析仪评测到的数 ...

测试场景图:

楼主:
对一款 很久之前买的蓝牙耳机的功耗评测,能根据数据判断出是哪个蓝牙版本?拆开后从板子上认不出来。

1.未开机时的平均电流 约=6μA
2.开机时长10s,平均功耗 约= 19mA
3.播放音乐时的平均功耗 约= 32mA
4.停止播放音乐25s内(暂定 热连接态) 约=19mA
5.冷连接态前(热连接态后10s)的平均功耗 约=12mA
6.冷连接态的平均电流 约= 2.48mA
7.无连接后关机,回归未开机时的电流 约=6 μA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一款 很久之前买的蓝牙耳机的功耗评测,能根据数据判断出是哪个蓝牙版本?拆开后从板子上认不出来。

1. ...

测试场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k的采样率太低了,做低功耗分析不准确的.

我使用起来好像还可以,微安级低功耗分析够用。主要是便宜,比较好用,你用的是哪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不了水平线?手抖原因吧?

哈哈,我也不太信鼠标画不了水平线

楼主:
室内定位用的蓝牙信标(ibeacon)低功耗评测数据:

通过低功耗分析仪得到的数据如下:
1.开机功耗,时长1s,平均电流=4mA;
2.待机功耗 约=50μA
3.一个广播周期约500ms,广播时长约=3ms,电流约=8mA;
4.广播窗外的休眠电流 约=3.1μA

大家觉得该产品的功耗控制做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