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用的NTC电阻B值是多少,为何有这么多的B值?

楼主(2020-10-19):
以前公司做温控行业,大都用NTC的10K电阻,B值是3435的。淘宝上看到还有比如3950一类的其他数值,我也百度了一下B值的含义,搞不明白为何要搞这么多种类,还有不同的阻值

网友A:
我自己全部用33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全部用3380的

可以指点一下为何用3380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指点一下为何用3380的吗?

我自己测量的那段空间相对的分辨率要高一些,这要根据自己的ADC分辨率以及测量范围来决定的。

网友:
我都用3950的

网友:
一直用3950的

网友:
我用3435的

楼主:
终于看到一个3435的

网友:
3470一直用

网友B:
问下,你们一般用什么ADC,之前用STM32。但分辨率不高。。传感器挂一个电阻后进12位ADC

网友C:
看使用需求了,B值反映的是温度变化的惰性,越高温度变化越快越灵敏。还有温度区间100度以下和100度以上 阻值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你们一般用什么ADC,之前用STM32。但分辨率不高。。传感器挂一个电阻后进12位ADC ...

不要求速度,SPI接口的16,24bit很多的。
想快并口的。

用过7705,ADS12X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你们一般用什么ADC,之前用STM32。但分辨率不高。。传感器挂一个电阻后进12位ADC ...

现在的单片机都带ADC了吧,除了OTP那种很便宜的,单片机的满足不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使用需求了,B值反映的是温度变化的惰性,越高温度变化越快越灵敏。还有温度区间100度以下和100度以上 阻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B值越小,测温范围越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B值越小,测温范围越广

常温25度的阻值   有50k的 10k 的  阻值越大,测温范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