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与电池电源隔离电路

楼主(2020-10-19):
我参考网上的电路,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可行?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求指点

网友A:
1. DC_5V会通过 SW的2-3给电池充电,
2. USB_5V会通过Q1内部二极管到BAT(这是电池正还是网络名忘记修改?)这个网络
3. 看你这图好像有3种供电方式.你要先说清楚实现的功能及输入是什么.
最简单的就是三个二极管
DC_5V---------------|>--------+
USB_5V--------------|>--------+----输出
BAT(AA*3=4.5V)---|>--------+
哪边高哪边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C_5V会通过 SW的2-3给电池充电,
2. USB_5V会通过Q1内部二极管到BAT(这是电池正还是网络名忘记修改?)这 ...

是这样的:
1,电源只有两种,要么4.5V供电,要么USB供电;(DC_5V是电池盒的电,即4.5V)

2,供电方式有3种:A只有4.5V,B只有USB(这里是做烧录更新程序用),C4.5V,USB同时供电(考虑到产品上有电池再直接接电脑USB)

我的想法是:在电池盒和USB同时供电的情况下,不影响到电路工作

网友A:
这有个现成的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199396-1-1.html
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现成的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199396-1-1.html
3楼

谢谢,刚点去看了,很有帮助,再次感谢

楼主:
太谢谢了,看着像和我的类似,具体的我再得试下

网友A:
这有个汇总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18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汇总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1807-1-1.html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