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了HT7017这个芯片吗

楼主(2020-10-19):
请问有人用了HT7017-TR这个芯片吗?
请问串口得到数值后如何算实际电流值呀?
他们的规格书看了几遍了,都没看明白

网友A:
+10086,压根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86,压根没说清楚

?????

网友:
自己换算啊, 靠猜啊, 如果是4个字节首先应该怀疑是不是浮点发,

网友:
我勉强搞懂了,这种和有参考电压的ADC那种不太一样,要自己校准,比如记录1A电流时的数值,再记录2A电流时的数值,然后算出对应的转换函数。

网友:
标准的 表记芯片   校准就好了,这芯片还不错,提供ADC 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