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颗TypeC PD芯片,可以给手机充电,同时接USB设备通信

楼主(2020-10-19):
可能标题表达有误,大致是这样,
一个设备通过USB的typeC 接口与手机进行通信,同时 这个设备在通信的同时也要给手机充电。
具体就是 USB转串口的芯片连接到手机,但是不想在使用过程中,把手机的电耗干,就想办法给手机充电

看有没有这样的芯片,最好有I2C接口 可以配置

网友A:
OTG模式基本都冲不了电,甚至OTG时无线充电都不能用
反而蓝牙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G模式基本都冲不了电,甚至OTG时无线充电都不能用
反而蓝牙便宜

谢谢。现在直连接 就是OTG模式,手机是向外供电的。通过PD协议 应该是可以切换身份的。
我看PD一知半解,但是市面上确有可以边充电边通信的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直连接 就是OTG模式,手机是向外供电的。通过PD协议 应该是可以切换身份的。
我看PD一知半解, ...

先试试OTG时无线充电吧,之前试过都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OTG时无线充电吧,之前试过都不行的

目前查到 FUSB302  这颗芯片 似乎可以。正在啃手册。
奈何不知道这TypeC上的CC1 CC2信号 是通过什么方式转换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