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用电工身边的材料给电脑接口加是防尘塞?

楼主(2020-10-19):
USB,RJ45,VGA,DVI,HDMI,DP,SATA3。淘宝上的商品不算。

网友:
防静电泡棉切小块塞进去

网友:
说的是呢

网友:
先涂一层蜡,或者一层保鲜膜,然后用热熔胶做塞子形状,完美程度取决于手艺,黑色热熔胶最好看。。。。。。。。。。。

网友A:
3M美纹纸胶带一贴就行了。

网友:
有现成的卖的…

楼主:
要买好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美纹纸胶带一贴就行了。

时间久了会脱离出来

网友:
需要吗?不需要吗?

网友:
加毛线,买个耐操的才是。电工推荐ThinkPad x或者t系列

网友:
主要是数码产品淘汰太快了,不需要这样宝贝呵护吧,不值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