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无人机通信一般用的哪个频段,通信功率有多高呢?

楼主(2020-10-19):
https://www.sohu.com/a/425128826_100208157
高加索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看着真吓人

网友A:
这么近爆炸还能跑,威力不大嘛。

网友B:
关键是卫星!直接链路通信,估计多大功率都达不到

网友B:
直接通信,视距离也就2、300公里估计,要看飞多高,飞低了就够不着,视距外通信多半靠卫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近爆炸还能跑,威力不大嘛。

有威力大的,人像纸片这么不经z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卫星!直接链路通信,估计多大功率都达不到

这种卫星轨道高度是不是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通信,视距离也就2、300公里估计,要看飞多高,飞低了就够不着,视距外通信多半靠卫星了, ...

传说飞行高度5KM左右,传说枫叶国考虑停止供应这个视觉系统给他们造无人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飞行高度5KM左右,传说枫叶国考虑停止供应这个视觉系统给他们造无人机了 ...

飞机好像时候以色列的,以色列自己造不了摄像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近爆炸还能跑,威力不大嘛。

看了那个图,感觉右下角的跑掉的那人,正好是他左前方的挨着的人帮他挡了刀,爆炸点和他连线正好是他左前的人挡了,估计关系比较大,不过还是因为威力较小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近爆炸还能跑,威力不大嘛。

这么近没有掩体,冲击波把内脏震坏了,虽然一时半会还可以蹦跶的,过会内出血之类的就完了。
我家猫咪从阳台跳下自杀,也是爬到别处才挂掉的

网友D:
最近才明白大疆是做玩具的,和军品无人机不是一个概念.....看看X47B+MQ-25A舰载无人,领先不是一个时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才明白大疆是做玩具的,和军品无人机不是一个概念.....看看X47B+MQ-25A舰载无人,领先不是一个时代哦! ...

固定翼和旋翼的区别,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区别么

网友:
这个无人机很棒,看着坦克一个个被秒

网友:
具体不清楚,可以了解一下美帝国主义的美军及北约国家已完成Link-4A、Link-11、Link-16及Link-22。

哈哈,看后面的代码,前面一长串只是吸引注意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通信,视距离也就2、300公里估计,要看飞多高,飞低了就够不着,视距外通信多半靠卫星了, ...

现在冲突热点地区的军事科技水平并不高,发现和击落无人机的能力有限,类似捕食者级别的无人机挂个地狱火对敌方实施斩首行动200km足够了,无需卫星。

网友:
如果四旋翼速度飞快点,有效载荷大一些,机动性改善一下,估计固定翼就被打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冲突热点地区的军事科技水平并不高,发现和击落无人机的能力有限,类似捕食者级别的无人机挂个地狱火 ...

200千米直接通信,通信天线要架多高呢
用中波传高清视频,带宽是不是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千米直接通信,通信天线要架多高呢
用中波传高清视频,带宽是不是不够啊  ...

首先肯定是最好视距通信才能达到几百公里,所以说飞抵了就不行(不在视线范围了),前面网友说的link数据链估计是没法传视频了,但是大师也并没有说视频是中波传输的啊:) 不行弄个大功率的Wi-Fi都可以传百公里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肯定是最好视距通信才能达到几百公里,所以说飞抵了就不行(不在视线范围了),前面网友说的link数据 ...

要多大功率wifi才能传200公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多大功率wifi才能传200公里呢

理论上算算不就知道了,空气中一定频率的电波损耗基本都知道,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什么的都是已知的,不就行了。北斗短报文才3、5瓦就让卫星收到了,你再去看下北斗卫星飞了多高:)

网友:
更不羁不是有个现成的参考么:那个马克思还是马斯克不是弄了个天上一串串的Wi-Fi嘛?不是说手机都可以连上吗?反正我没有收到天上的信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