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机设计参数(无刷电机槽数确定)

楼主(2020-10-19):
已知:内转子无刷电机

转子磁钢为24极(12对极)

求对应合适的 定子线圈槽数?

麻烦谁有过设计经验的,给确定一个数值,
(暂不考虑其他因素)

先谢谢了

网友A:
内转子的这么多极,电机体机应该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转子的这么多极,电机体机应该不小吧

对,体积还是有些大的!
   希望能知道转子磁钢24极(12对极),定子线圈配多少槽最好?

网友:
bldc是可以做分数槽的,如果没有分数槽就要做6*24=144槽,至于分数槽怎么算我也不知道,很多软件例如maxwell是可以仿真的,里面可以直接有现成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