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1.4是通过哪几条线传输以太网信号?

楼主(2020-10-19):
HDMI 1.4的是High Speed HDMI Cable with Ethernet,而daoHDMI 1.3的则是High Speed HDMI Cable.
那么1.4的Ethernet是通过哪些线传送?

网友:
不是单独的线,而是ethernet封包传输。hdmi不是纯图像,通过vch复用可以传输上百种数据报文。

网友A:
是网络不是那个网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网络不是那个网络吧!

是网络。但是市面上几乎没有带Ethernet的芯片(不实用)。两端都要支持网络包才行,然后驱动程序要适配硬件,折腾来折腾去还不如直接挂根网线方便,毕竟后者驱动之类的全都是现成的。

网友:
有很多一对的,用网线传输HDMI信号的东西,不错。

网友:
我是typec 显示器上插了一个usb转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