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线转DVI后偶尔会黑屏2秒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19):
我显卡是750TI,有HDMI和DVI接口,显示器是VGA和DVI接口。我用DVI线连接是没有问题,今天由于DVI线借了给别人用,我用HDMI线+HDMI转DVI头来连接。发现用10来分钟左右会黑屏2秒。换了3条HDMI也是一样。

网友A:
可能接触不良吧,有根线是 hotplug 信号线,是不是这根线不可靠引起源检测不到连接信号,切断了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接触不良吧,有根线是 hotplug 信号线,是不是这根线不可靠引起源检测不到连接信号,切断了输出? ...

也有可能是数据传输校验出错?

楼主:
是不是HDMI对线材的要求太高?本身HDMI是收专利费,如果线还要求上百元一条。那有点要求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接触不良吧,有根线是 hotplug 信号线,是不是这根线不可靠引起源检测不到连接信号,切断了输出? ...

发现规律了。在关日光灯时会黑屏1-2秒。开和关LED灯不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规律了。在关日光灯时会黑屏1-2秒。开和关LED灯不怕。

你以后能否不要发这么脑残的帖子?每次读你的帖子,我都感觉到浓浓的脑残味道。

警告一次。

警告2次,系统会自动冻结你的账号一个星期。

破解方法是升级到VIP++, 除非是政治敏感才受警告。

网友B:
抗干扰不行,就像我的台式机接usb有线键盘,开灯关灯(包括日光灯和led),都可能导致usb中断再连接。
以前电脑没关闭键盘唤醒,有时起床开灯顺便把电脑给唤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干扰不行,就像我的台式机接usb有线键盘,开灯关灯(包括日光灯和led),都可能导致usb中断再连接。
以前 ...

可能是主板不够好,插入USB设备时,开关电器时音箱确实播放插拔USB的声音。电源已经是换了安钛克。

楼主:
问题解决了,那个转换头的外壳没有连通。用导线手工连通后,开关电灯也再没有出现黑屏屏闪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