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半桥IR2104驱动高压工作2ms的线图,这样设计对吗

楼主(2020-10-20):
第一次使用半桥芯片,要驱动一个工作时间为2ms,工作电压在240V的线图,按手册这样做有问题吗,没有搞过高压驱动,不太明白。

同时有一个问题,这个芯片是SOP-8的封装, 芯片引脚之间为50mil宽度,不知能不能承 受这个高压,

有做的朋友,请指点一个。

网友:
没问题,人家设计600V,你怕啥。驱动芯片输入信号和后面强电做好分割,别被干扰就没事。

网友:
感性负载,关断时,注意反压,做好续流。

网友:
注意VB上的电容是自举充电的,这个上管不能一直开,且需要先开下关给电容充电,所以负载需要接在TO LOAD和GND之间,下管常开,上管开启时工作,关闭时上管关闭,开下管续流。
二极管要用耐高压的快速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