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使用DMA到缓冲区,同时MCU去读;是否存在冲突

楼主(2020-10-20):
STM32 ADC使用DMA一直传输到缓冲区,同时MCU不定时去读缓冲区;是否存在冲突?
比如缓冲区是uint16_t类型的,MCU读了8 bits时DMA重新写入数据了,接着MCU读剩余的8 bits;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
在读之前查一下DMA的状态即可避免冲突

网友:
直接读有风险

网友:
为什么有风险呢?
除非你读的时候,数据还没写入缓冲区,是无效数据,又或者你读的那一个地址刚好DMA操作

网友:
有总线仲裁的。。。

网友:
如果你是读正在写入的当前单元,那是写软件的问题。。。 不然哪来的冲突。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放心读,

网友:
我是这么操作的。就是开着DMA后,CPU就不再参与了,需要数据就去缓冲区读取。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双缓冲交替读写

网友:
有概率,出现了也不会有问题,ADC采样值变化不会很大(如果是拿来取平均用的话)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担心的话可以内存里面用2个u16, DMA循环模式。读的时候读前一个。

网友:
不会有冲突,只要确保ADC数据位 与 DMA数据宽度要一致。
1. ADC 启动序列转换 并 开DMA中断
2. DMA中断 置位信号量(确保数据完整)
3. 轮询信号量,取出缓冲区数据使用。

楼主:
直接在DMA完成中断拷贝一份到缓冲区去

网友:
有总线仲裁,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放心读,+1

网友:
一次不能直接读16位吗

网友:
STM32是一次性读32位的,不会有问题,经常这样用。

网友:
没事的,跑了好几年的了

网友:
之前一直用STM32F0DMA从没遇到过问题。最近用STM32F103Z,DMA一开起来,跑着跑着就hardfault,看了report,老是提示bus fault.奇怪的很。各位知道啥情况不。

网友:
还有给问题,ADC多通道 DMA开起来,内存存放不是按配置摆放吗?  实际有错位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Motor C2       按我理解应该放在内存第0个位置,实际放在内存第1个位置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Motor D1       按我理解应该放在内存第1个位置,实际放在内存第2个位置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Motor D2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Motor E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5,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Motor E2        按我理解应该放在内存第4个位置,实际放在内存第0个位置

网友:
没任何风险,只是数据可能老旧,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不是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拆分的总线操作会存在潜在的问题,原子操作不会有这个问题

以前就有过讨论,cm3的位带操作寄存器,是拆分总线操作完成的,并且没有锁住总线
而外设更新寄存器就可能插入在这个操作中间,就会导致问题,这个是真正bug

网友:
直接读没问题的,不放心可以读两遍对比,不同再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