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测量电感

楼主(2020-10-20):
这段时间有个项目是给客户仿制一块板子,里面很多电感的参数都是未知的,当然可以把样品寄给厂家定制,但样机就一两台,打样电感都是上K的,自制电感势在必行!
第一步测量电感 =》 没电感表。
借个LRC 电桥还不如就用身边的网分焊接个SMA头直接测。

先仿真试试。

理论和已知电感实际测试对比

扣除焊接和器件自身误差,基本可以认为是准确的。

上未知实物测量

其他的几个就不上了,

网友A:
这比一般的LCR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比一般的LCR准吧?

感觉是比较准的。

网友A:
只是没有夹具。测试几个还是可行的。
我是手持LCR和台式的都有。但是没有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没有夹具。测试几个还是可行的。
我是手持LCR和台式的都有。但是没有网分。 ...

还是要去借个表,对比下做个试验。

网友B:
那个电容怎么确认是4700的,尤其在不同频率下

网友:
用结果说事,不用考虑电感多少,电容多少

网友:
用单端口测量S11在史密斯图上就能看到电感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怎么确认是4700的,尤其在不同频率下

焊接的一个固定值电容,误差在所难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的一个固定值电容,误差在所难免。

用单端口测量S11在史密斯图上就能看到电感量了+1,很准的。不用焊电容,还可以看整个频率段的电感情况

网友C:
谐振法测电感量的问题1是配谐电容精度,2是谐振凹陷部分,谐振回路Q值越低凹陷越不明显,凹谷越平缓,这对测小电感不利。
楼上说的用S11测量是比较合适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振法测电感量的问题1是配谐电容精度,2是谐振凹陷部分,谐振回路Q值越低凹陷越不明显,凹谷越平缓,这对 ...

学习了,感谢!

网友(2020-11-25):
学习了一下新知识,感谢。

网友:
这仿真软件用的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