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这个施耐德的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0-10-20):
昨天晚上打开笔记本电脑,感觉屏幕很暗。一看是没有交流电源输入。可是分明是插着的啊。简单一查,发现是跳闸了。推上去。没当回事儿。
半夜醒来看看手机视频,竟然提示是用的4G流量。一查? 哇靠,又TMD跳闸了。再推上去,过一会儿又跳了。
拔掉冰箱,接着推上去,又跳了!手摸着断路器没有温度。
排除法几次,发现是餐桌上的一个煮蛋器惹的祸。煮蛋时水流出来,应该是漏电了。拔掉就好了。
这漏电保护器好像没有其他品牌的那么友好:可以区分是漏电跳闸还是过流跳闸。只能是瞎猜了。 我记得正太和德力西的都有个按钮,漏电跳闸后按下去才可以恢复供电。
煮蛋器也是挺不省心的。煮蛋很方便,但是里面的192度的保险丝坏了两个了,第二次更换时,在保险和加热盘之间加了个硒胶片。用了半个多月了,没再坏。好像是搞定了。

楼主:
刚才仔细看图,发现有个灯,是不是漏电跳闸后那个灯亮起来? 昨天晚上没注意这个事儿。

网友:
证明断路器工作正常,这有什么好吐槽的呢,有按钮的也是无法区分短路还是漏电,工作原理都一样

网友:
车间的施耐德漏保串联德力西漏保,德力西的连接最终插座。
每次都是施耐德跳,德力西从来不动作,权当一个开关了

网友:
漏电了,跳闸了,不是应该感谢 施耐德吗?  国产的 一直不跳,有啥意思。宁外 漏电跳闸 和 短路跳闸在空开里面可不一样。

网友:
这种事情楼主有什么号抱怨的?

不能安全跳闸,就是漏电开关的唯一使命。其他都是浮云。

楼主:
我吐槽的是:这个漏电保护无法区分是漏电导致跳闸还是过流导致跳闸。跳闸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吐槽的是:这个漏电保护无法区分是漏电导致跳闸还是过流导致跳闸。跳闸本身没有问题。 ...

兄弟,不要乱吐槽,好歹是电工,出去被人笑话。你不知道漏电开关也有检测电流吗?你看看是不是3ma和10ma的,或者1ma的。电流越小越灵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吐槽的是:这个漏电保护无法区分是漏电导致跳闸还是过流导致跳闸。跳闸本身没有问题。 ...

为什么要区分?两种情况都会跳闸的。

网友:
能正确动作的漏电开关是好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区分?两种情况都会跳闸的。

其实国产的也不能分辨是过流还是漏电

网友:
关键时候能救命的功能还被楼主嫌弃,太难了……

网友:
是楼主拍摄的原因? 感觉这个施耐德不怎么真啊

网友:
微断没办法区分,没有弹出指示按钮,一些塑壳上有指示的。

网友B:
动作就好……
施耐德?实际是温州货德力西
德力西和施耐德有合资公司,专门生产小型断路器,施耐德低端产品基本是他们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作就好……
施耐德?实际是温州货德力西
德力西和施耐德有合资公司,专门生产小型断路器,施耐德低端产品 ...

你抬举了德力西了。

富士康代工评估手机。

富士康也代工小米手机。

小米手机跟苹果是一样的品质吗?

网友C:
我见过一批货是山寨的,和楼主的很像,用来装整栋出租屋的。

网友D:
装修买了德力西的插座 现在在擦 感觉在插它老母 那个松

网友E:
觉得太难了,漏电保护器是30mA的那个,不是亮灯的那个。亮灯的是过欠压自恢复器。如果要区分过流和漏电,对于人身保护来说,漏电是致命的,是生命保护设备。过流一般是用户保护线缆以及设备为主。保护目的和对象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觉得太难了,漏电保护器是30mA的那个,不是亮灯的那个。亮灯的是过欠压自恢复器。如果要区分过流和漏电,对 ...

亮灯的是过欠压自恢复器---- 跳闸后就欠电了,所以亮灯,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一批货是山寨的,和楼主的很像,用来装整栋出租屋的。

山寨的东西不像原装,能骗人买吗?

我估计楼主应该是参考我家的电箱方案的(要等楼主证实),使用的东西和配置一模一样。

难道你说我的就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修买了德力西的插座 现在在擦 感觉在插它老母 那个松

之前我东莞的房子,原来的装修就是使用国产的,经常无缘无故的跳闸,甚至跳闸的时候,火线还是联通的,就是零线断开了。

我全部换成施耐德就解决了。

网友:
想起以前的一个配电箱,设计使用了C1的施耐德漏保,开机运行了2年,终于跳闸了!结果工人报修设备故障,好在不是设备问题,而是挖断了供电线....保护了!如果不跳闸,引发事故就麻烦了........

网友:
你这不是正常动作吗?怎么还吐槽—吐槽的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