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分析一下、双层板一面铺地能接VCC吗?,另外220V分压,7个160K、0805可靠吗?

楼主(2020-10-20):
这是我们一个三相计量板,交接给我来修正正面器件面铺的GND、背面铺的VCC,220V单相分压用了8个0805电阻,这样有问题吗?
背面铺VCC,我这是头一次见,这种铺铜需要纠正吗?

这是分压

另外220V我想减到6个0805 分压 会不会有影响,手册是6-8个1206电阻,但是我们没空间了。。。只能总阻值不变调整在960K左右 将近1M吧,
另外插脚晶振是否需要清空铺铜,8.192MHZ的晶振

网友:
简单一看  貌似看出方案了,和楼主做的一样。 哈哈哈。话说我都放不下 6个0805的路过。

网友:
0805叠罗汉,不过只适用于小批量

楼主:
关键双层板 铺铜可以接VCC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双层板 铺铜可以接VCC吗?

从来没有 这么干过

网友:
上学时这么干过一次,觉得板子两个平面做一个电容器挺好的,结果做出来板厂说,你这些焊盘只有一面连接到铺地了,我都给你修正了。

网友:
VCC满足最小宽度要求后,地线双面铺铜。双面板布线时,尽量满足地平面。

网友:
只有在内层的时候做过电源的大面积铺铜。

网友:
空间足够的话,串行排布,7x160K阻值是可以的,选大封装主要考虑抗冲击电压和雷击

网友A:
我记得,按照厚生的手册,0805耐压是200V,你这里耐压够,功耗也差不多。实验室用用是没问题的,做EMC不行,撑不住浪涌。铺VCC是可以的,VCC也可以当参考平面,但是大面积Vcc容易不小心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按照厚生的手册,0805耐压是200V,你这里耐压够,功耗也差不多。实验室用用是没问题的,做EMC不行 ...

谢谢大神!我这里已经都改成GND双面铺地、VCC走线了,这样符合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按照厚生的手册,0805耐压是200V,你这里耐压够,功耗也差不多。实验室用用是没问题的,做EMC不行 ...

板子空间就这么大,我们现在就是7个0805的位置,所以现在用6个160K的0.25W或者0.5W的加厚电阻电阻,标称耐压200V,
然后最前面串一个60欧的磁珠-100MHZ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空间就这么大,我们现在就是7个0805的位置,所以现在用6个160K的0.25W或者0.5W的加厚电阻电阻,标称 ...

如果不介意直插电阻的话,有专门的高压玻璃釉电阻,EE电阻也有高压的。

网友B:
220V的电阻不是那么放的,本来为了耐压才用多个,手拉手比蛇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的电阻不是那么放的,本来为了耐压才用多个,手拉手比蛇形好

没有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