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 STM32F429 MQTT 如何发送2MB数据包

楼主(2020-10-20):
目前的产品1s采集到2mb的数据,分包1024字节要发送2000包,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mqtt可以不分包 发送2mb数据吗
目前我用的是 STM32F429IG  FREERTOS LWIP MQTT 通过以太网网线发送到公司的服务器

网友:
mqtt最大好像支持64M 2M应该可以的

网友:
要改mqtt 中间件了,你现在用的什么Mqtt库

网友:
为毛不可以,内存足够大,发就行了。

网友(2020-11-20):
我看MQTT协议上说,最大包的长度是256MB,所以,只要缓存够大,可以直接发。

网友:
什么产品这么猛,1S就2M,1小时就7G的数据要传输了

网友(2021-03-08):
请问mqtt有的哪个库?

网友:
这数据大小……不需要考虑从应用端做优化么?2M/s的速率在很多公司的内网都不能稳定传输吧,而且5个终端就能占满一条百兆的网线,再考虑重传、被沿途网关QoS,em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