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stm32进硬件错误中断,大佬给分析一下!!

楼主(2020-10-20):
情况是这样的。
定义了一个uint8_t类型的数组。  uint8_t buff[1024];
在进行赋值的时候这样写
*((uint32_t *)(&buff[9]))=data1;
*((uint32_t *)(&buff[13]))=0;
在执行第二个语句的时候进入硬件错误。
我把0换一个数就ok了,把第一个语句删掉也ok,或者两条语句中间加一个delay也ok。
之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因为我数据指针不是4个byte的整数倍造成的吗。

网友A:
我估计 ARM 应该不支持不是字地址对齐的字访问吧,否则定义结构体的时候就不会有空字节了。

网友B:
一般这种,要考虑对齐访问,不能随意用指针强转访问。

你想知道细节的话,可以看反汇编窗口,一步步跟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 ARM 应该不支持不是字地址对齐的字访问吧,否则定义结构体的时候就不会有空字节了。 ...

试了一下,非对齐写一个字,数据是进去了的。
我估计是这种方式有什么bug被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要考虑对齐访问,不能随意用指针强转访问。

你想知道细节的话,可以看反汇编窗口,一步步跟下去 ...

哎,这客户定的协议真的是无语。有几个数据非要用byte,不知道省这么点空间干嘛。

网友C:
ARM的核默认是支持非对齐地址的“自动对齐”的,本质上就是把一次非对齐的指令拆分成多次对齐的访问然后组合,这种方式必然导致访问效率下降
另外这种方式只适合部分指令,有些指令出现地址不对齐的情况会报告内存访问异常
还是源头上杜绝这类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M的核默认是支持非对齐地址的“自动对齐”的,本质上就是把一次非对齐的指令拆分成多次对齐的访问然后组 ...

ok,已经都给换了

网友D:
可以看汇编指令,大概率是非对齐导致的,虽然M3和M4的核支持非对齐访问,但并不是所有数据加载的指令都支持非对齐。编译器为了效率会用一些带预索引和后索引的指令,是不支持非对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汇编指令,大概率是非对齐导致的,虽然M3和M4的核支持非对齐访问,但并不是所有数据加载的指令都支持 ...

精彩精彩,我去看看还能不能看懂!!

网友E:
非对齐访问

在ARMv6之前,是不支持非对齐访问的,一旦非对齐访问,将引发异常。

在CM3(ARMv7-M)中,支持非对齐访问,但是,非对齐的数据传送只发生在常规的数据传送指令中,如 LDR/LDRH/LDRSH/STR。

其它指令则不支持,包括:

1 多个数据的加载/存储(LDM/STM)

2 堆栈操作 PUSH/POP。堆栈指针SP(R13)的最低两位默认为0,也就是表示了四字节对齐

3 互斥访问(LDREX/STREX)。如果非对齐会导致 fault

4 位带操作。因为只有 LSB 有效,非对齐的访问会导致不可预料的结果。

所以要看汇编才能确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这客户定的协议真的是无语。有几个数据非要用byte,不知道省这么点空间干嘛。 ...

用__packed typedef struct 定义结构体再访问结构体成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 ARM 应该不支持不是字地址对齐的字访问吧,否则定义结构体的时候就不会有空字节了。 ...

CM内核默认支持非对齐访问,只是效率低。反倒是要手工关闭才给触发bus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对齐访问

在ARMv6之前,是不支持非对齐访问的,一旦非对齐访问,将引发异常。

哪路大神啊,你是做u的吧,这么清楚。在执行STRD指令的时候进的异常。看了一下,用的U是armv7架构的,STRD确实不能非对齐访问。如果是armv8,,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路大神啊,你是做u的吧,这么清楚。在执行STRD指令的时候进的异常。看了一下,用的U是armv7架构的,STR ...

如果效率不是这么要求的话,11F是正解,因为编译器会根据状况自动帮你做存取,从而避免了这种很底层的问题,事实上是如果是不可非对称的MCU,他会呼叫一个转换的函式自动处理非对称的问题,可以从编译过的汇编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