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段C代码是如何退出while 函数的?

楼主(2020-10-20):
C语言功力较浅 看不懂这段代码中 while (*p)这个函数是怎样退出的
进函数以后 把字符串的首地址赋值给指针P 然后输出字符 那么P变量在自加它会回到0吗?如果P变不成0 就会一直在while函数里面卡死出不来吧?看不懂谁来帮解释下

void UartSendStr(char *p)  //发送字符串
{
    while (*p)
    {
        UartSend(*p++);
    }
}

   UartSendStr("Uart Test !\r\n"); 串口输出Uart Test !

楼主:
字符串发送完了它刚好能变成0吗?是什么原理哦

网友:
C语言规定字符串以\0表示结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字符串发送完了它刚好能变成0吗?是什么原理哦

"Uart Test !\r\n" 字符串末尾有一个隐藏的结束符,就是 0 值。

网友:
p应该在大部分芯片中都不会变成0的 但是*p就会的  字符串的结尾就是 hex  0

楼主:
我看例程里发送的字符串后面没有0啊 他到底怎么工作的

网友:
c 字符串自动以 0 结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例程里发送的字符串后面没有0啊 他到底怎么工作的

看 4 楼,隐藏,这个不需要你写。用引号定义字符串,就可以了。

网友A:
7000多分的会员问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0多分的会员问这个?

一直做硬件对软件了解不多

网友:
A string is a contiguous sequence of characters terminated by and including the first null character.
------ISO/IEC 9899.

网友:
C语言基础啊,字符串以\0结尾。

网友:
UartSendStr("123456");

实际上是 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00
发送完0X36 继续就是0了,退出while了

网友:
C 语言 字符串 结尾 是 0x0

网友B:
俺还是一直显式的写,while('\0'!=*p) .......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 解开了我的疑惑

网友:
检查到\0就退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俺还是一直显式的写,while('\0'!=*p) .......

\0的值还是0,在C语言中,你这个比较确实多此一举。

网友:
这里要注意字符串别溢出,否则可能发送不可预料的内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的值还是0,在C语言中,你这个比较确实多此一举。

不能算多此一举,代码可读性来讲,显式的明显更好,尤其是给别人读你的代码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 解开了我的疑惑

这种遇到'\0'会退出;
编程还是要采用不信任原则,考虑输入不以'\0'结尾情况

网友:
推荐两本书 《 C primer  plus》  《C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真的是C语言学习宝典,把这两本书融会贯通了,C语言也就真正入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算多此一举,代码可读性来讲,显式的明显更好,尤其是给别人读你的代码的时候 ...

所以前段时间有讨论代码保密的问题,很多人代码真的需要保密,因为见不了阳光

网友:
这种写法挺简洁的,学到一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遇到'\0'会退出;
编程还是要采用不信任原则,考虑输入不以'\0'结尾情况 ...

大师考虑的周全,数组成员中万一有个二进制是0,那就退出了。

网友:
编程严谨上最好加个发送上限

网友:
哈哈,C语言字符串0结尾也能引发这么多话题

网友:
char buf[5] = {'H','e','l','l','o'};
UartSendStr(buf);
打印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做硬件对软件了解不多

隔行如隔山!
这对程序员来说是基础,但外行如果数据类型没仔细看,就蒙了
同样,硬件对于我们软件开发人员来说,好难!数字电路可能还好些,模拟电路就完蛋了。。。

网友:
字符串以\0结束,而\0的ASC码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