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win10下 可以用的BLE适配器

楼主(2020-10-20):
有一个BLE设备需要测试,不会android编程。win10系统现在可以支持BLE了,但是淘宝很多模块是经典蓝牙不是BLE的。希望找到一个BLE4.0以上蓝牙适配器,插在电脑上,然后用C#编程,可以发现、连接、操作BLE设备进行测试。不是BLE转ttl的那种。

补充下是台式机,不自带ble

网友:
买个带ble的笔记本更靠普

网友:
目前买的都支持了吧

网友:
现在好多电脑自带蓝牙都支持BLE了,去微软的应用商店下载个 Bluetooth LE Explorer 就可以调试了
适配器找CSR 4.0或以上的就可以

网友A:
我也试过C#调用电脑的蓝牙(支持BLE的那种)与BLE设备通信,但是没有做到,感觉有点复杂
可行的方案就是,自己弄一个BLE芯片,通过串口,与C#上位机通信,执行各种操作:扫描、连接、收发数据等
缺点就是下位机有点难,本来打算搞的精力有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C#调用电脑的蓝牙(支持BLE的那种)与BLE设备通信,但是没有做到,感觉有点复杂
可行的方案就是, ...

请问用的什么产品,我现在不确定那个产品能支持BLE,问客服都不知道

网友:
我之前有个想法就是自己做一个SDK和硬件 , 实现BLE通信,这样XP WIN7 LINUX 这些都可以支持。不过没空,感觉也没什么市场价值。毕竟现在主流是移动应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的什么产品,我现在不确定那个产品能支持BLE,问客服都不知道

芯片吗?用的时Nordic 的nrf52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吗?用的时Nordic 的nrf52系列

不是芯片,是电脑端用的哪个

网友:
我们也是类似的需求,我们直接写个微信小程序来做测试。

网友B:
网上买的得到的,usb蓝牙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的得到的,usb蓝牙转串口

不是蓝牙转串口这种应用,是要自己获取特征码写读写程序

网友C:
看了下4L的那个好像就是LZ想要的,不过 试了下下不了,我的商店显示联网失败,可能被我各种优化不允许联网了

网友:
买nrf的适配器,用pc板nrf  connect,或者btool 找块开发版刷对应固件,就可以当蓝牙适配器用了,要自己摸串口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4L的那个好像就是LZ想要的,不过 试了下下不了,我的商店显示联网失败,可能被我各种优化不允许联网 ...

刚才通过微软商店安装了Bluetooth LE Explorer,并测试了一下,功能类似Nordic 的nRF Connect安卓APP, 可以查看BLE设备各种属性,还可以按读写属性收发数据,做简单的测试可以,主要是收发数据框比较小,适合简单的数据收发验证。

网友:
https://www.silabs.com/wireless/ ... ules/device.bled112
BLE 虚拟串口出来,有相应的库可以C#调用,同样也可以串口发送对应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