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病房的呼叫器是用什么技术实现的啊?

楼主(2020-10-20):
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

网友:
433,315无线

网友:
有线,双线制

网友:
病房的呼叫器没见过无线的,都是线连到墙上的,应该全程都是有线

但有看过护士拿着无线的机器的,类似无绳电话子机,放在口袋里,有病房有呼叫的话她手上这个会响,护士站那边也响

楼主:
无线的433,同时触发怎么破?

网友:
应答机制+随机重发

网友:
很多种方案,433的多点吧,病床床头那种有线的好像是CAN总线的

网友:
貌似都是有线的吧?不信到病房的床头看看是否都有一条线!

网友:
有根线应该只是电源,还个作用是固定在床头,不会拿着到处走,弄丢,跟其他床搞混

网友A:
基本都是用有线的,用无线的话万一病人出现紧急情况叫救命,呼叫时信号被干扰没叫成功,那就出大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用有线的,用无线的话万一病人出现紧急情况叫救命,呼叫时信号被干扰没叫成功,那就出大事了。 ...

赞同,肯定要可靠,关系到生命的

网友:
医疗~银行行业,即使是最简单的电路。可靠性都是很高一个级别。
当然,关系级别更加高才能进入圈子。
小行业,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