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绘制工具,除了visio外还有哪些软件值得尝试?

楼主(2020-10-20):
visio太大了,而且不是绿色软件
有好用的示意图绘制绿色软件么

网友:
我用smart draw ,收费的。有人用corel draw

网友A:
以前draw.io
现在用wps

网友:
个人极力推荐
https://www.amyxun.com/
AxMath数学公式编辑器
AxGlyph几何画图软件
支持国货精品,国产软件之光
https://space.bilibili.com/323841212/video

网友B:
如果是visio的替换用libreoffice ,里面有一个画图,个visio一个性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visio的替换用libreoffice ,里面有一个画图,个visio一个性质

能画序列图么?

网友:
如果草图也可以接受,可以考虑wacom古董tablet,win7及以下可以完美操作,可以任意书写。win8及以上被阿三彻底整废了(想象一下笔和鼠标不能共存,我艹,阿三脑子里真的只有翔,本来所见即所得的东西硬生生被阉割成残废)。或者ipad也可以画。但是专业的图表就只能上专业工具了。visio并不能算专业工具,它事实上只适合做一些简单的示意图和流程图,结构图之类甚至不如pcb软件好用(后者可以手工指定精确坐标)。

网友:
推荐draw.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draw.io
现在用wps

wps不好用

网友:
是不好用,还有中途突然WPS死机的情况。就是看中了它的能方便嵌入文档,和word兼容性也还可以,能方便转成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画序列图么?

不清楚什么是序列图,基本上visio可以的,它都可以,很多linux发行版自带的office都是它

网友D:
这些是我的生产力工具,你可以尝试一下,用熟了很方便。尤其是 Typora 每天不离手,后面那个框架图就是用它描述的(文字描述的,不是画出来的):

Libreoffice
draw.io
GanttProject
FreeMind
Typora

网友:
VS Code 装个draw.io插件,方便快捷

网友:
xmind 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些是我的生产力工具,你可以尝试一下,用熟了很方便。尤其是 Typora 每天不离手,后面那个框架图就是用它 ...

后面那个框架图就是用它描述的(文字描述的,不是画出来的),这个高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面那个框架图就是用它描述的(文字描述的,不是画出来的),这个高级! ...

是啊,我很喜欢这个功能,只要描述一下关系,图就自动绘制好了!

#### 系统功能块图示

```mermaid
graph LR
subgraph Power
  A-->|PE|PE
  A[+/-12V
电源
接口]
  7.   B[5V 系统电源]
  8.   B1[3.3V MCU
电源]
  9.   PE[金属
机壳]
  10. end
  11. subgraph  Main MCU LPC1768
  12.   C((MCU
LPC1768
组件))
  13.   W[外部看门狗
SGM706]
  14. end
  15. subgraph DOUT
  16.   H[LED * 1
在主板上]
  17.   I[继电器
看门狗
HC123D]
  18.   J[继电器组 * 6
端口输出]
  19.   E[DOUT * 7
LED 以及
继电器组控制]
  20. end
  21. subgraph CAN
  22.   G[CAN * 3
含扩展 1 路]
end
subgraph 485
  F[RS485 * 1]
end
subgraph DIN
  D[DIN 端口
光耦组 * 9]
end

style C fill:#DD9988,stroke:#AA0000,stroke-width:2px;
A-->B-->B1-->C
B1-->W---C
B1-->D
B-->|电气隔离
* 1|F
  35. C-->I
  36. B-->|电气隔离
* 3|G
C-->E
B1-->I-->E-->H
E-->J
A-->D
D-->C
C---|电气
隔离
* 1|F
  43. C---|电气
隔离
* 3|G
B-->E
```

PS:补充描述部分的前后缀

网友E(2021-12-27):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很喜欢这个功能,只要描述一下关系,图就自动绘制好了!

这个好  有没有啥教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  有没有啥教程呢

就是在 markdown 文档中插入了 “美人鱼” (mermaid)的流程图描述:

https://mermaid-js.github.io/mermaid/#/flowchart

mermaid 是一种文本描述图形的格式化语言,敲入指定格式的文字。自动渲染成图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些是我的生产力工具,你可以尝试一下,用熟了很方便。尤其是 Typora 每天不离手,后面那个框架图就是用它 ...

大神会的多。大神介绍下自己的技术团队管理经验?看坛里有人问转管理要学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会的多。大神介绍下自己的技术团队管理经验?看坛里有人问转管理要学什么 ...

兄弟过奖了,没啥经验,就是在做事情之前会看看有啥可以事先准备的,尤其是更先进的工具。

俗话说 ”磨刀不误砍柴功“,这样做事情事半功倍,比较合理。

管理和技术的领域很难两全,因为它们的性质不同,只能做一样,我自己也头疼 ~

带小伙伴们做事情就是甩手掌柜,大多数时候点拨一下就行了。

通常不会啥事儿都亲自代劳,因为合适的人自己会上进,指点一下足以。

不上进的人,往死里教也没用,还不如趁早换人,别阻碍了整个团队的进步。

有些人适合研发,有些人适合业务,用人前多了解一下,别放错了岗位就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在 markdown 文档中插入了 “美人鱼” (mermaid)的流程图描述:

https://mermaid-js.github.io/me ...

收到 谢谢老板,用了一下 怎么direction 命令好像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到 谢谢老板,用了一下 怎么direction 命令好像不能用

它也在逐步完善中,我也在学习中。

只有在用到的时候看一下手册,平时不会太关注。

网友:
PPT、VISIO、DXP、Windows 自带的平面画图工具、Windows 自带的3D画图工具。

每次画图都不敢元素过多,清晰简单明了即可,除非那种工程组件或商务元素多的必须在一张图体现的。

网友:
draw.io怎样插入word中?
而且能再次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