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高速蓝牙。

楼主(2020-10-20):
之前用蓝牙模块HC-05(蓝牙 2.0) 其波特率最高1382400,
按说 蓝牙3.0是2.0的8倍,蓝牙4.0最大距离50米,
求推荐一款最高波特率接近 10M 的蓝牙模块。

网友:
10M Bit ....我也想看看这样的蓝牙

网友A:
BLE4.0最大理论速率好像是1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4.0最大理论速率好像是1Mbps

蓝牙4.0标准包含两个蓝牙标准,准确的说,是一个双模的标准,
它包含传统蓝牙部分(classic bluetooth)
和低功耗部分(Bluetooth low energy),缩写就是:BLE

网友B:
现在很多无线投屏是用蓝牙的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无线投屏是用蓝牙的方案吗?

怎么可能,现在大部分的蓝牙都是蓝牙4以下,这速率不可能投屏

楼主:
低功耗模块很常见,高速反而罕见

网友C:
F1DC2706模块的波特率最高支持4M,发射功率10dBm,不知能否满足楼主的需求
手上有CP2104的USB-TLL,因为这个芯片最高支持2M波特率,所以我用2M波特率测试了一对模块使用BR / EDR模式发送10K字节的数据。
测试使用两个CP2104 USB-TTL分别连接两个模块,使用逻辑分析仪监控A模块UART接收引脚和B模块的UART方送引脚。

使用串口助手发送10550个字节数据

发送过程如下,

通过逻辑分析获取B模块透传完成10550个字节的时间,约为90.2ms,折算传输速率为117KB/s。

测试过程可能有疏漏或不对的地方,欢迎大神们指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1DC2706模块的波特率最高支持4M,发射功率10dBm,不知能否满足楼主的需求
手上有CP2104的USB-TLL,因为这 ...

好牛逼的蓝牙模块,资料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牛逼的蓝牙模块,资料分享下

在论坛里搜F1DC2706,或者到下面的网址下载
https://www.fssiot.com/col.jsp?id=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