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像STM32的IO直接外接排线接LED灯板,MCU板上需要做防护吗?

楼主(2020-10-20):
全部都是推挽输出外加3.3V,我现在每个板子串了个31欧的磁珠,另外LED是VDD供电的,
我是在排线座处加了106和104对地退耦电容,整个板子是封闭在金属铝的壳体里的

网友:
STM32应该基本没什么问题吧,IO管脚串联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加个245缓冲去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