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dows Server 2012 R2如何安装750 Ti显示驱动

楼主(2020-10-21):
不知道是不能装还是方法不对,按网的方式用bcd命令试过关闭签名,同样无法安装,显示找不到硬件。

网友:
哈哈,没事不要使用服务器版本 :)

我家里的3文件服务器,都是坚持使用win7的,就是为了更加兼容。

网友:
要把各种禁用服务先开起来

网友A:
装vista版本驱动!2012是vista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vista版本驱动!2012是vista内核

下个Vista的版本,356.19,如果还不行,就换回Win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vista版本驱动!2012是vista内核

显卡已经装上了就是上面的356.19。

播放视频才发现,这货没有声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卡已经装上了就是上面的356.19。

播放视频才发现,这货没有声卡。  ...

淘宝5块usb转声卡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5块usb转声卡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