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不喷三防漆可以承受的最大湿度多少

楼主(2020-10-21):
电路板不喷三防漆可以承受的最大湿度多少,可以到85%吗

网友:
没试过,LZ可以测试一下,然后分享下数据

网友A:
最麻烦的地方在于,湿度过高然后电路板结露, 然后PCB上的引脚电解腐蚀。。。。。之后挂了;

之前我们公司返修已经涂了三防漆的板, 电路板的IC没啥事,有三防漆保护,出问题是触摸屏的FPC插座,那地方涂不了三防漆,结果在FPC座哪里腐蚀了;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麻烦的地方在于,湿度过高然后电路板结露, 然后PCB上的引脚电解腐蚀。。。。。之后挂了;

之前我们公司 ...

FPC那个位置直接涂704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不喷三防漆的板子要看功能甚至走线,如果不是模拟电路并且走线比较宽还带割槽的话,容忍度要高些,如果涉及到带精度的模拟电路就不好说了、、、另外就是3楼兄弟说的腐蚀问题!

网友:
不应该叫湿度吧,关键还是结露!

网友:
以不结露为准,结露不结露不光看湿度,还与温度和温差有关

网友:
交变湿热以及盐雾试验了解一下。

要看应用场合,南方地区,海边,是不一样的。

网友:
防水盒了解一下?!

网友(2023-02-10):
引用 网友A:
最麻烦的地方在于,湿度过高然后电路板结露, 然后PCB上的引脚电解腐蚀。。。。。之后挂了;

之前我们公司 ...

这。。。。真的是个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