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控电院直接驱动3W LED导致LED灯珠烧毁?

楼主(2020-10-21):
请教一下,我为什么使用数控电源直接驱动3W的LED,限制电源电流1A,开关上几次灯珠就不亮了?请问一下是不是因为电源开关瞬间电流变大还是因为电线上面的寄生电感导致的问题?
谁知道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电源的输出端有大容量输出电容的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输出端有大容量输出电容的关系吧

电容又不回大致瞬间大电流,我觉得是瞬间大电流烧毁的灯珠,应该和电源或者电线上面的寄生电感有关。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

楼主:
我怀疑是瞬时电流导致的烧毁, 串接一个2.5欧电阻后就再没有烧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又不回大致瞬间大电流,我觉得是瞬间大电流烧毁的灯珠,应该和电源或者电线上面的寄生电感有关。 ...

已经告诉你电容的问题了,你抬个毛杠。电容放完电之前电压不会下降,为空载电压。

网友:
恒流、限流 不是相同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告诉你电容的问题了,你抬个毛杠。电容放完电之前电压不会下降,为空载电压。 ...

估计楼主不是很懂硬件,不知道电源的原理,认为设定为1A就是理想的。
真正NB的电源输出电容很小,也可以很稳定。

网友:
3w的LED 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电源输出直接接LED?电压多少?

网友C:
这问题不用怀疑,把一只万用表(最好是指针式)依次选好档位,串联在回路(查电流),并在LED两只管脚(查电压)配合一条欧姆定律对照着LED技术参数就能得到解答。

网友:
恒流没设置好吧,LED工作需要限流的

网友:
电源开关瞬间有很大过冲(质量差的数控电源就是这样的),解决办法先开电源 再接负载。

网友D:
  感觉楼主的测试方法很奇怪,应该像上面说的,先通电源再接led,另外不放心就用示波器抓波形测试电流,没有你这样led接电源的

网友:
开机到输出稳定这段时间是失控的,过冲大导致大电流烧了,国产电源大多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输出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的测试方法很奇怪,应该像上面说的,先通电源再接led,另外不放心就用示波器抓波形测试电流,没 ...

有,跟多滥竽充数在工程师队伍里的人就会,我亲眼见过不少

网友:
用高端的线性电源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3W的LED一般都是3535封装的,最大电流700mA

网友:
3WLED额定电流到不了1A.
而且限流1A也不一定就低于1A.

楼主:
最后使用汐力捷的LED芯片SY8718 2A的电流也没有再烧毁LED了, 看来还是要控制电流。

网友:
3W LED 最大电流700mA左右,这类LED最好使用恒流源芯片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不用怀疑,把一只万用表(最好是指针式)依次选好档位,串联在回路(查电流),并在LED两只管脚(查 ...

你这也是扯淡,瞬间大电流,你指针表能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也是扯淡,瞬间大电流,你指针表能测出来?

首先,你的嘴巴子文明一点儿,瞬间大电流看指针摆幅看不出来吗?你用过指针式万用表吗?你实际测量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嘴巴子文明一点儿,瞬间大电流看指针摆幅看不出来吗?你用过指针式万用表吗?你实际测量过吗? ...

扯淡算脏话?别以为指针表的响应速度就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扯淡算脏话?别以为指针表的响应速度就块。

这位兄弟你好,咱们在这论坛相识,彼此之间无仇无恨,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很正常。

在我们这里,"扯淡"就是骂人的粗话。

我是根据楼主的场景发表我个人意见,这场合用指针表完全能发现问题,我为什么没建议用数字表,就因为瞬态电流大小,数字表反应速度比指针式迟顿
当然,更有效的是示波器,但你要知道,示波器并不是每一位电工都有的。

网友(2020-11-24):
接LED都不加限流电阻吗?LED一般不是用恒流源驱动吗?

网友:
1A的话电流应该超了吧

网友:
限流电阻很重要

楼主:
是的,最终是使用电子负载控制电流,灯终于不烧了。

网友F:
1.   3W灯珠,一般最大工作电流在700mA.   1A的电流已经超出很多了。
2.   直流电源开机瞬间,电流电压不稳,会过充。
3.   任何大功率灯珠哪怕只是工作在额定电流的情况下,也必须有足够的散热措施,必须有足够的散热措施,必须有足够的散热措施!!!

网友:
LED是电流型器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最终是使用电子负载控制电流,灯终于不烧了。

请问,电子负载设置的是恒流1a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电子负载设置的是恒流1a么?

是的,而且设置2A,反复开关也不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3W灯珠,一般最大工作电流在700mA.   1A的电流已经超出很多了。
2.   直流电源开机瞬间,电流电压不稳 ...

哦 好的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