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板(有焊接元器件,贴片为主)如何收纳?

楼主(2020-10-21):
如题,大家有没有好的收纳方法或收纳装备推荐一下,放置时间一般为1年,我们1年都会清理一次,有时打样的PCB可能会用在一些临时项目上。需要保留一段时间。

目前暂时用的临时的周转箱(蓝色 600*420*200),觉得还是太乱,不方便查找及更换

网友:
乱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主要还是没有人管理,没有好的收纳方式,再回头想找的时候,找不到,或者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寻找。

网友:
PCB周转插盘了解一下

楼主:
多谢!我正在找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正在找这样的

不常用的可以直接用纸板栅栏化存储,
某宝搜索
定制刀卡 高135井字格隔板 网格纸板 纸箱内托 托盘 内衬 飞机盒

楼主:
周转盘和纸板栅栏化都来了一点,试试看

网友:
厂里面也用的是4楼的方式

网友:
板子上打上日期, 每2个月一个抽屉.  抽屉塞满 就再赛下个抽屉.   一年后按照抽屉顺序, 一次倒掉就行啦.

也很好找的, 看一板上的日期, 就知道塞入那个抽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