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电瓶供电降压到5V的电源芯片输入电压要选择多少?

楼主(2020-10-21):
    24V汽车电瓶供电,通过一个降压芯片到5V,请问这个(DC/DC或者LDO)降压芯片的输入电压选择最低只能多少?是35V还是40V?谢谢

网友A:
这个看你使用的工况,如果是24V的卡车需要选60V以上的,前端还需要加保护,如果不是汽车工况,比40V高点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使用的工况,如果是24V的卡车需要选60V以上的,前端还需要加保护,如果不是汽车工况,比40V高点就 ...

好的,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找个部标GPS 看一下,这些都是KK 级别产品,他们用的器件便宜又可靠。

网友:
以前做共享单车是用一个LED的驱动芯片做dcdc,输入电压高达80V吧!

网友:
我选的60VDC/DC

网友:
我记得用的输入电压150v左右的过长芯片

网友:
pw这是谁家的?有详细的数据手册放出来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