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0-10-21):
这个方块,丝印是221,用万用表在电路中正反向测量都是15欧姆,应该是电阻吧?是哪种电阻?

网友:
像极了电感.

网友:
电感吧, 测下是不是220uH

网友:
220uH线绕电感

楼主:
俩电感?上面那个绿色的不是也是电感吗

网友:
万用表量下,直接导通的话,就是电感...

网友:
这是射频的板子吗?看着像是4350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