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 屏幕字体大小12,怎么实现程序。

楼主(2020-10-21):
我OLED 屏幕一直用的是16的字号,然后要改12字号的,我不知道怎么写程序了,一次不是刷8个吗。一次还能刷半页?

楼主:
文笔和技术都不太过关,描述的不行,抱歉

楼主:
搞定了,没事了,可以删帖

网友:
2楼回复招人恨呢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到是说一下啊。后人还有借鉴作用。
论坛又不是垃圾桶。随便乱倒东西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到是说一下啊。后人还有借鉴作用。
论坛又不是垃圾桶。随便乱倒东西的地方 ...

本来我是想删帖来着,发现自己不能删。然后是忙着做事,所以就没写下来。以为管理会删帖来着

楼主:
我晚点把代码贴一下。和16的大同小异

网友:
说下我的思路,建立128*64点的缓存,需要往缓存里面写数据就行了.然后不停是刷新缓存到显示屏就行了,注意  :建立的缓存里面的点最好和液晶屏点对应

楼主:
我一开始觉得写12是不正常的,因为我取模设置如图2所示,所以我觉得写12会出问题,毕竟一次刷8个,怎么刷4个呢。所以我陷入了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在取模软件里面设置了12的取模设置,如图1,也没改其他地方,只是修改了每行显示数量。然后对比16字号的数据,如图4,发现虽然12和16少了4个。但是其实取模软件取出来的也是16的,只不过那4位全是0。所以就很简单了。也跟16字号一样,缩小了一点而已。所以还是刷8。不存在刷4。
我也是刚弄不久,然后遇到这个问题,一开始没想明白,然后就来论坛问了,然后后来自己找到了方法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