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输出信号问题

楼主(2020-10-21):
采集的是一个光电二极管电流电压转换过来的直流电压信号,但是AD采集完后,读出来的数据是这样类似正弦波动的,而且幅度较大,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会不会是50hz的工频干扰?

网友B:
请问频率是多少?50Hz的话: 你需要以25ms间隔来采样。 低速的sigma-delta就以20ms倍数为数据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50hz的工频干扰?

我也在想是不是这个干扰,因为用了FPC软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频率是多少?50Hz的话: 你需要以25ms间隔来采样。 低速的sigma-delta就以20ms倍数为数据周期 ...

每隔3us采一个点,算下来频率不是50Hz。

楼主:
加了个二阶滤波好了,之前是一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个二阶滤波好了,之前是一阶

软件加了还是硬件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加了还是硬件加了?

硬件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隔3us采一个点,算下来频率不是50Hz。

12us的干扰? 干扰周期是四倍采样周期。 那就查这个频率的干扰哪里来的。 想办法避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