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做的LM2596-2A供电,目前的空间所限二极管和输出电容里的近有影响吗?

楼主(2020-10-21):
目前要做小批,所不敢改方案了,就用LM2596,安森美,华冠、HTC选一家吧。。。
原理电路及选型如图示,肖特基二极管空间所限为SMB的SK34, 24-5.0,1A

布线如图所示

然后手册里有一句,KEEP FEEDBACK WIRING AWAY FROM INDUCTOR FLUX。。。。,是不是输出电容的GND要离二极管及电容远些?

网友A:
换芯片可破,比如TPS5430 . MP2307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可破,比如TPS5430 . MP2307 等等

不换了,要求我们小样一次成功,换别的实在没把握

网友B:
就个DCDC,有那么谨慎么

网友:
D1的封装有点小

楼主:
实测功耗5W 1A,够了吧?

楼主:
我们板子功耗1A、1.5A-5V,这个SS34  SMB的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个DCDC,有那么谨慎么

有时间要求,可能就一次打板的时间。。。。

网友C:
KEEP FEEDBACK WIRING AWAY FROM INDUCTOR FLUX,保持反馈走线远离电感磁场,跟电容的GND没关系。
FEEDBACK部分不要放在Cin,IC,L1,Cout组成的圈和D1,L1,Cout组成的圈里面。
Cin,IC,L1,Cout组成的圈和D1,L1,Cout组成的圈所围成的面积要尽可能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EEP FEEDBACK WIRING AWAY FROM INDUCTOR FLUX,保持反馈走线远离电感磁场,跟电容的GND没关系。
FEEDBACK ...

lz这个走线不好说。地线短又细,好像芯片底下和右边还没有,这样二极管和电容就是浮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走线不好说。地线短又细,好像芯片底下和右边还没有,这样二极管和电容就是浮地了。 ...

后面要双面铺铜,还没有定rul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EP FEEDBACK WIRING AWAY FROM INDUCTOR FLUX,保持反馈走线远离电感磁场,跟电容的GND没关系。
FEEDBACK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EP FEEDBACK WIRING AWAY FROM INDUCTOR FLUX,保持反馈走线远离电感磁场,跟电容的GND没关系。
FEEDBACK ...

空间所限也就这样了。。。。。。

别的方案没来得及验证了,求稳

网友C:
C10顺时针90度,C10紧贴U2,C10负端与U2的GND铺铜在一起,F5,D5顺时针90度到C10下面去。
FB反馈线不必求最短也不必在C7引脚上,C7和L1可以适当上移让C7的负端与U2处于一条线上。
不要隐去铺铜,不利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0顺时针90度,C10紧贴U2,C10负端与U2的GND铺铜在一起,F5,D5顺时针90度到C10下面去。
FB反馈线不必求最 ...

您好!这是之前的布局,肖特基二级管离得特别远,我们之前的经验是肖特基的GND要跟驱动芯片的脚挨得越近越好的。 我就给提上去了。。。。

D5是个简易防反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是之前的布局,肖特基二级管离得特别远,我们之前的经验是肖特基的GND要跟驱动芯片的脚挨得越近 ...

提上去比这个图要好
其实就是datasheet里那句话,HEAVY LINES MUST BE KEPT SHORT AND USE GROUND PLANE CONSTRUCTION FOR BEST RESULTS
图里粗线要尽量短,地铺铜

网友:
这颗料挺皮实的,采购时如果是JM开头的需要注意了,我朋友去年上假货宝进了一批,跌了一跤。要找正规的供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