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3V的MCU串口中短距离传输时,TX脚是否需要加驱动器?多远或什么情况需要加?

楼主(2020-10-21):
事情是这样的,户外工作(但是不会雨淋)的两个防水的设备,需要双向通信,通信线是一体防水的,共4条线(VCC、GND、TX、RX),有空中对接头,长大概0.5~0.75米,绝对不会超过1米
为了简单,决定使用串口通信,波特率不高,不会超过115200,结构见下图

但是MCU的UART是3.3V且驱动能力不高,可能不超过8mA,拉远户外环境会不会影响信号?

所以请教下有经验的朋友:要不要在TX线上加强驱动能力?

加强驱动用专门的芯片,还是图腾电路即可(怕静态电流大)?
驱动器见下图

或者不需要驱动器:MCU的IO直接接入通信线?

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感谢解答

网友A:
呵呵,我见过UART用10m的连线,9600bps

网友B:
115200,1m5 没问题,用耳机线通信

网友C:
不放心就加个MAX232 芯片就行 户外 加上TVS  1米肯定没问题

网友:
转成485或者IO推挽,另一边下拉

网友D:
115200 已经算高波特率。实验室应该没有问题。
建议960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见过UART用10m的连线,9600bps

看来9600挺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5200,1m5 没问题,用耳机线通信

直接接IO口的吗?多少V的电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放心就加个MAX232 芯片就行 户外 加上TVS  1米肯定没问题

本来是想加个驱动器IC的,感觉IO直接对外拉出心里没底,就算加TVS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5200 已经算高波特率。实验室应该没有问题。
建议9600以下

OK备用方案,先用115200测试

网友:
既然是空中对接头,存在中途断开的可能,加一级缓冲肯定更加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IO口的吗?多少V的电平呢

TTL 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IO口的吗?多少V的电平呢

3.3V  直接IO驱动

网友:
請思考連接的時候,熱插拔或線路鬆動,通電時,兩個板子之間僅 GND 不通的情況。非常之危險。

建議 485,可以 和 12v 或以下電源放一個座子,隨便熱插拔。

网友:
这里的风险主要来自电气环境,比如LS说的GND断开之类的,反而不存在一般工业场合中长线通信导致的干扰耦合,那种属于电磁环境下的通信风险.

所以,这里要考虑的是回路的完整性之类的问题,不太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顺便8ma已经是非常强的驱动能力了,你是信号线,不是功率电路.
如果接插件本身没有先GND同电位之类的设计,那么那根线先通,哪根线后通就是个玄学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信号引脚是高是低都不安全,一直Z态就i需要做插入检测,常规思路是会有一端作为主机,在从机接插件上做一个闭合回路,检测到闭合回路接通以后再给信号.

顺便断线啥的...串个电阻就完事了,总不至于真就直接进单片机吧,好歹搞个电阻外面顶一下.

网友:
我之前的一家做变频器的,UART就是靠74HC14缓冲一下,照样拿个大几十米上百米的,9600波特率

网友:
在两板的RX加个2K上拉, 加大线上电流, 问题不大